纠结啊,又是选路由AC1900P还是R7000?

楼主(2020-11-20):
   家里的破米忍很久了,带10个设备就小度在家,3手机,一网络电视同时用,别的定时插座摄像头不占用网络。不是死机就是自动重启,只要不同时刷视频就没事。

纠结,还有一个问题,某宝的全新彩盒国行AC1900P价格可以,到底是什么路的货?

网友:
当然是选WIFI6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品牌,我用的是TP1900,家里5个手机,一个天猫精灵,一个摄像头,看电视直播,都没啥问题,网络共享看4K也没耽误玩手机

网友:
怎么说?WIFI6目前的设备支持?家里很多都还是2.4G

买新不买旧,WIFI6也没比R7000贵多少,难道等WIFI6普及了再换么

网友:
现在没必要买AC产品了吧!首选AX 啊。

网友:
都买了,试试,在退货

网友:
光猫自带WiFi的啊。
华为的8156好像,贝尔的G 140W,华为的价格需要,贝尔的50左右就能搞定。
都是双频,华为有三网通用的,200多,内在挺屌的据说。
我家就是用贝尔的,一台搞定。

网友A:
其实华为AX6 PRO真的好用,你觉得华硕更好,可以一步到位AX86u,觉得贵可以买AX3000,华硕除了贵,稳定性有保障

网友:
看过对比评测,这两款半斤八两,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AX86u都1000多了,现在路由都这么贵啊!还好有K2P,带10几个设备没问题!前段时间开阿里的DNS老跳IP,昨天重新更新的固件。现在没发现了!

网友B:
看楼主怎么想了,不折腾的用原路由系统的话就买华硕,网件的东西很差的。

如果喜欢折腾或者追求信价比的话50块左右随便买只二手路由器刷个系统都能足你的需要。

所以楼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换路由器还是为了想流畅的用网络?还是两者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怎么想了,不折腾的用原路由系统的话就买华硕,网件的东西很差的。

如果喜欢折腾或者追求信价比的话 ...

不想折腾路由了。以前的华硕5G功放挂了,换上信号还是差。没设备调试射频电路很麻烦,所以还是直接买新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折腾路由了。以前的华硕5G功放挂了,换上信号还是差。没设备调试射频电路很麻烦,所以还是直接买新算 ...

挂功放没必要折腾了。
现在都是只折腾固件,硬件别改。你那个小米估计十有八九刷个固件就能爽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功放没必要折腾了。
现在都是只折腾固件,硬件别改。你那个小米估计十有八九刷个固件就能爽的飞起 ...

谢谢,好像我这电信送了个全千双频路由,晚上拆机看看方案,看看能不能刷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我这电信送了个全千双频路由,晚上拆机看看方案,看看能不能刷机。 ...

直接搜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刷了,不用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华为AX6 PRO真的好用,你觉得华硕更好,可以一步到位AX86u,觉得贵可以买AX3000,华硕除了贵,稳定性有 ...

这个路由器性能信号这些确实可以正用着的就是,不过提醒一下发热可以用烫手来形容,开始用过个把月也没死机现象,要路由器多用两年建议买个散热底座,不要保修直接可以自己拆开在散热片上加个小风扇效果更好

网友:
官翻 R8000,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