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amsung(三星) K9PKGY8S7A - 8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楼主(2020-11-20):
EC1A94F364C8 - Samsung(三星) K9PKGY8S7A - 8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人开过这个料号的闪存啊,我想做U盘的。

补充内容 (2020-12-1 13:07):
2258H双贴已经开卡成功,就是主控贵了点,速度400左右,还行

网友A:
可以做U盘,2258H的板子支持性能也最好,不过得用316转152的转接贴!

网友:
什么牌子的U盘?这么强!我以为三星8CE  MLC颗粒的U盘只有64G的呢,你这个U很强。不过SM3268M的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U盘,2258H的板子支持性能也最好,不过得用316转152的转接贴!

可以直接开吗?

网友B:
这个颗粒建议贴4ch的2258H,单颗就可以跑满sata3

网友C:
5楼正解,单颗4通道的颗粒,上4通道板子满速。

做优盘可以去买单贴316的58h优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建议贴4ch的2258H,单颗就可以跑满sata3

现在我找到的2258H板子都是GBA152焊盘的,没看见有316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正解,单颗4通道的颗粒,上4通道板子满速。

做优盘可以去买单贴316的58h优盘板 ...

买看到有BGA316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U盘,2258H的板子支持性能也最好,不过得用316转152的转接贴!

还有一点就是2258H的板子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看到有BGA316焊盘的

58h  316  U板目前好像只有倪老板在卖,不放价格,确实贵。用转接贴上58h 双贴152的板子也可以,不过只有双通道,可以凑2颗,速度飞起。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看到有BGA316焊盘的

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h  316  U板目前好像只有倪老板在卖,不放价格,确实贵。用转接贴上58h 双贴152的板子也可以,不过只有 ...

2258H,没有量产工具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U盘,2258H的板子支持性能也最好,不过得用316转152的转接贴!

已经做了,速度还行ID和K9PKGY8S7M一样的

网友D(2021-01-19):
你用的什么版本开的  我弄了个四贴的开不出来512g,只能出来350g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版本开的  我弄了个四贴的开不出来512g,只能出来350g

我是双贴,现在弄四贴也是开不出来

网友(2024-03-07):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了,速度还行ID和K9PKGY8S7M一样的

兄弟,这颗粒上58h掉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