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洗雅俊alpha6功放,解决轻微自激声

楼主(2020-11-20):
一台早期功放,一直作为电脑放大片推4寸箱子用的。近来发现接上收音头就有“VV”轻微自激声音,想拆开维护一下。

楼主:
所谓英国机但比较简约发现用上了经典的NE5532运放

楼主:
拆开才发现除了固定环牛的螺丝外,没有可拆的地方,接其它音源没有自激(就是接其它收音头还是有轻微的自激声)所以只好拿出清洁剂清洗一遍,意思意思一下就装回去了

网友A:
怎么别的元件很干净,就电解电容很多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别的元件很干净,就电解电容很多土?

原本滤波电解上粘着厚厚的海绵,现在老化清除了,但是粘胶没清除掉。所以好像有土一样

网友:
又是台系凯美电容,这牌子好像很多欧州高端音频设备用蛮多的!上次有个拆顶级调音台帖子,里头也是这牌子电容,不知跟美日系差在哪?应该不是单纯价格问题!这些设备都不差那点钱!有大神来说说吗?

网友:
整体做工一般般了,还不如声韵机好了

网友B:
意思意思一下就装回去了

最后轻微自激声  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意思一下就装回去了

最后轻微自激声  解决了没有?

接其它音源没事,就是收音头有。

网友:
只接收音头自激是什么原因?输入电平过大?

网友:
前几天玩的一套200w的5.1出问题过直流毁了一堆喇叭…现在不玩了…留了两个KTV的大箱子给车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其它音源没事,就是收音头有。

你这个收音头接其他功放,或耳机有没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