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记一次一波三折的TF卡数据恢复备份(损坏的TF卡修复)

楼主(2020-11-20):
事情起因是我住的楼上有人隔几天往下扔垃圾,结果还没人承认,也没人看到,所以我在屋外装了个监控,就是X宝那种带云台旋转的,因为没买内存卡,所以我把我手机的32G内存卡插上去了。结果那天下雨没有收回来,等想起的时候心想反正tf卡防水没啥,监控换了就算了,等我拿回来取下TF卡的时候,

心顿时拔凉拔凉的。可以明显看到金色触点少了一个,断了一个。好多年的照片啊全在里头,虽然华为手机会自动备份相册,但是我云空间满了有好多没
有备份的。当时想着是找数据恢复的人恢复来着,后来一想也不知道丢了啥照片,都记不起来肯定不重要,然后自己开搞吧。

废话不多说,开搞。先用美工刀刮骨疗伤吧

花了段时间成功把断的那个和腐蚀没的触点刮了出来了。(手机没有微距,凑合着看吧,刚开始也没打算发的)

刚刮开

刚刮开

本来打算拆了读卡器的tf卡座飞线的,结果在我那垃圾堆里翻出来块emmc转TF的板子,读卡器得救了。

emmc板1

emmc板1

emmc板2

emmc板2

插入读卡器上电脑(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万用表,问就任性,其实是没有万用表),打开我的电脑,没反应,打开磁盘管理

磁盘管理器

磁盘管理器

当时心想我的青春我的照片,你要离我而去了吗
突然想到可能不止腐蚀这两个触点,只能把飞线全部焊下来然后吸锡线拖干净,继续刮吧。

2次刮开

2次刮开

继续刮开后使用我那钛合金眼对着灯光可以看到第四个触点也断了,应该是vcc引脚吧,
继续开始针线活,飞线吧,没有放大镜显微镜,焊接稍微有点麻烦。边上放了跟头发对比一下

二次飞线1

二次飞线1

二次飞线2

二次飞线2

检查了一遍没啥问题,上读卡器试试,mmp还是无媒体,心态炸了好吧。
想着想着这sj读卡器不会坏了吧,找个多功能扩展坞插上去试试吧。插上就显示磁盘了,重启电脑进linux备份。

dd命令备份磁盘

linux

linux

看了一下速度每秒17MB,32G需要些时间,出去浪了一圈回来,你们以为备份完了吗,没有电脑成功黑屏没反应了,
我还想不会数据没弄回来还搭台电脑吧,结果检查发现笔记本没插电源成功自动关机了,插上电源开机一看只备份了25g多,
明显不全,没办法继续dd吧。一番等待下来,总算是备份完了,重启进windows,打开partionguru分区软件加载刚刚备份的镜像。

成功恢复

成功恢复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数据终于回来了,我的青春啊。

总结一下教训吧,就是数据千万记得要备份,我要是备份了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千万记得备份,备份,备份

最后一件事,送这个读卡器和闪存卡进垃圾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呀!服了

网友:
这年头居然还有人把照片扔TF卡里不管的。。

网友:
好厉害啊。我的眼神不好,焊不了。

网友:
针线活可以啊。
没有显微镜,我是轻易不干针线活,怕瞎

网友:
牛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这有个32g的卡插在平板上面,之前拆平板没注意,可能卡受力弯了几次,最近突然卡没法读了,拔出来,再插上读卡机,稍微一按然后卡从中间断掉了。。。还好没存啥东西,就放了点游戏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下

网友A:
这应该是卡的质量不过关吧?如果是三星或者闪迪的会不会就没这问题?

网友:
厉害,这都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卡的质量不过关吧?如果是三星或者闪迪的会不会就没这问题?

不是质量问题,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
前几天创见的内存卡写保护了,估计也挂了,刚好5年,还过保了

网友:
不防水的摄像头也敢放室外,厉害

网友:
TF卡千万别放重要东西,太容易坏了,还是几块机械硬盘比较稳,当然要多处备份才更放心

网友:
linux,没几个人玩的转了.

网友:
win下的那个软件,怎么看怎么像是DISKGEN的马甲款

网友:
请教为何在linux备份?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用Linux系统备份分区,是个高难度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