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助听器调音板我觉得有点误区

楼主(2020-11-20):
助听器,主要是针对交流说话音频,选取普通人声或一般歌声频带附近就行了,如果按音响的选,10KHZ,16KHZ,20KHZ,我想说,助听器患者不需要这个频率吧。有一点要抱怨的是,正宗的博恩斯电位器太贵了,也不好买到正品,要不考虑一下电子可变电阻电位器?铁电型的可以自动存储数值的,

网友:
助听器需要根据患者丧失听力的频率进行补偿,每个人的听力损失不一样,所以需要补偿的频率曲线也不一样,直接用语言歌声的频率范围并不合适。专业助听器都需要医生在仪器测试过患者的具体听力曲线后设置定做的。

网友:
业余可以下个“频率发生器App”中间加电位器通过音响放正弦波按楼上频点测出频响后在电路中补平

楼主:
医院要测试到12KHZ吗

图上这个左耳是4KHZ以后衰减听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医院要测试到12KHZ吗

图上这个左耳是4KHZ以后衰减听力了?

基本只到8khz,搞学术论文研究的看最后一张图,到了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只到8khz,搞学术论文研究的看最后一张图,到了10khz

可以考虑做到8KHZ的调音器吗?
其它资料:
人声语言的音频范围:一般在200Hz~4000Hz之间。男性的频率成分偏中低频,女性的频率成分偏中高频。这就是为了尽量不占频带资源而电话机的带通频率一般设在300Hz~3000Hz的真正原因,而我们都知道电话机的通话音质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做到8KHZ的调音器吗?
其它资料:
人声语言的音频范围:一般在200Hz~4000Hz之间。男性的频率成分偏 ...

看一下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836006
这里有一个由二级运放组成的电路,有计算过程,不想算就用Multisim模拟一下。

关于语音频率,之前刚开始就有这个设想,在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29585&ctid=33的回复中,有给出设计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836006,
这里有一个由二级运放组成的电路,有计算过程,不想算就 ...

我也觉得用运放筛选一下频率最好.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根本没人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用运放筛选一下频率最好.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根本没人理我.

没关系,交流才能相互帮助更多,你要是画小型电路的话,我可以代劳一下,
我不会仿真和CAD,只能这么蛮画,打样品,测试

网友:
看着那些莫名其妙的玩具“扩音器”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要知道随意扩音的结果无疑是“折脊治驼”,对患者那仅存的一点听力的伤害是雪上加霜,有资料表明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自己玩玩也就罢了,还搞什么众筹推广,无知无觉。
醒醒吧!骚年!耗子尾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