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怎么漏电

楼主(2020-11-20):
买了一个LED,装在水池上方的。买来的时候没留意,改造完以后,怎么摸铝板手麻麻的。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非隔离供电吧,改造电路板和外壳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供电吧,改造电路板和外壳的绝缘

电路板在灯的两头,我把电路板那头和铝板断开,图中的铝板还是麻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如图已经不和铝板连接了,铝板还是有点麻手

网友C:
开关电源,都有这种情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都有这种情况 。

会不会电死人

网友:
感应电啊,现在LED驱动除非自己配,不然基本都是非隔离恒流,解决办法要么换驱动,要么接地,要么不去摸,电不死人的,也就手湿去摸有点麻,干手基本无所谓

网友:
理论是是电不死人的,但为了安全,还是装个漏电保护开关吧。

网友:
这电流应该电不死人吧

网友:
改锂电供应电力。

网友:
分布电容,为什么很多人都把这些明显能改变电路工作状态的分布参数完全无视掉!对于工作频率100kHz的开关电源,几十pF的分布电容引起的漏电流已经能被人体感受。而隔离开关电源比如手机充电器笔记本电源,哪怕没有跨接于初次级之间的高频串扰旁路电容,变压器中初次级的分布电容也能引起不小的漏电流。哪怕是工频变压器仍然会有由分布电容引起的漏电流,只不过工作频率太低漏电流非常小而已。解决办法只有接地

网友:
有些灯留有接地线,但照明灯处一般都是2线的,没办法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在灯的两头,我把电路板那头和铝板断开,图中的铝板还是麻手。

基本的没问题剩下就是楼下说的感应漏电,不合格啊,接地或者扔掉

网友:
改隔离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