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朗科U905 64G U盘拆解

楼主(2020-11-20):
手头有个U905,读写曲线大波浪,拆来看看。

看到板子

看看主控

没了,就这样

网友:
质量不错有保障

网友A:
这个朗科还算良心!

网友:
做工还不错了,朗科也是值得信赖

网友:
到底是大波儿还是浪?难道是传说中的大波浪?

网友B:
有个32G的,试着拆了下,没拆开。读写也波浪型

楼主:
反正就是时不时掉速到0,然后又慢慢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朗科还算良心!

大s降级片,我用黑片工具量产完只有40个G多点

网友:
不错,黑片王舍得用大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32G的,试着拆了下,没拆开。读写也波浪型

哈哈,你要撬那个侧边的卡扣

网友:
我还一下买了俩,插哪儿哪儿卡。俩都是大波浪。到底啥问题啊

网友:
瞎用吧,大波浪你能咋地

网友:
应该是扩容U盘用的黑降级片   真实用量没有64G

网友(2021-05-14):
引用 楼主:
大s降级片,我用黑片工具量产完只有40个G多点

是的,我量产完 64 G 的差不多还剩 43G

网友(2021-07-02):
就是喜欢大波浪的

网友C:
在某东入过一个,大波浪加急停模式,一次拷大文件挂了,免费换了个,后自己买芯片做了两,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某东入过一个,大波浪加急停模式,一次拷大文件挂了,免费换了个,后自己买芯片做了两,起飞 ...

请问芯片哪里买
谢谢

网友(2022-05-05):
大s黑片也得看等级,AR级还“可以”,比sg或ss,s8级好得多
反正有大s的logo的片子就是比较好的

网友(2023-05-27):
朗科感觉不行

网友:
这个给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