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快充9A的充电电流,对于电池寿命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0-11-20):
比如牧田2AH的原装电池18650sonyc4的索尼官方电池规格书,标准充电是2a也就是1c充电,并且绝大多数18650电池的官方规格书都标准充电是0.3c到0.5c。牧田的的快速充电器9A充电电流,已经是4.5C充电了,大电流充电发热严重所以才带散热风扇,但是电池组循环寿命是否会大幅降低,牧田官方并没有给出测试数据。牧田的原装电池本来就是由电源管理芯片记录电芯数据,完全可以做到根据不同容量调整充电电流,但是芯片仅仅是防止用户自己更换老旧电芯,现在很多套机默认就是9A的快充,但标配都是2AH的电池,牧田有潜在让用户快速消耗电池的动机。

网友A:
......
你可以不买,那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能及时用上工具,比电池寿命有意义。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如果快充能带来比电池寿命缩短那点成本高得多的价值,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网友B:
我以实际的使用告诉你,只要是牧田的原装充电器和牧田的原装电池 ,没有问题,我的2016年的3.0的不带电量显示的电池还正常使用 容量也没有大的衰减。

网友:
松下的ez0l80  81也差不多功率用着电池没问  在日本看过用了10年多的电池性能也还不错!

网友:
快充肯定有点伤电池,不过有时候就是要赶时间啊。

网友:
我用的大有,也是9A的充电器,但是我这个有倒计时时间,我发现2A的电池放上去,和5A电池时间差不多的,都是45分钟左右-------所以不要纠结了,厂家肯定是考虑过的,而且我发现12V也是同样的时间,充电器接触点还是那3个,都没有变化

网友:
更牛的是我改装过电池,把两个5点2的电池,用了一个加高圈子,做到了一个电池盒子里,然后充电时间也没超一个小时,充满了也是4个灯全亮

网友:
我用这款18V9A,12V5A,2A到9A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实际的使用告诉你,只要是牧田的原装充电器和牧田的原装电池 ,没有问题,我的2016年的3.0的不带电量显 ...

谢谢!你分享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
厂家做出来肯定有它的道理。

网友:
就是要赶时间

网友:
怕有影响就多买个电池,不用快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你可以不买,那就不用纠结了

确实把。
把电池当传家宝,牧田也有慢充提供。又不是没给选择权。
人家工人做事400多500一天才不会在乎电池过了保修期的寿命。
快充意味着可以干更多活,早一个半小时下班。陪陪孩子逗逗狗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把。
把电池当传家宝,牧田也有慢充提供。又不是没给选择权。
人家工人做事400多500一天才不会在乎电 ...

要的就是速度,能二十分钟冲满更好,大容量加快冲,比插电的舒服多了

网友:
2AH电池插上去会自动降低电流的,不用担心过冲。

网友D(2021-01-13):
请问一下!那种带屏幕显示电压的充电器!能充原装电池吗?
有没有能调节充电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那种带屏幕显示电压的充电器!能充原装电池吗?
有没有能调节充电电流的充电器?  ...

原厂充电器,原厂电池,插上去就行,不用管什么电流还有寿命,本来就是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