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USB加湿器

楼主(2020-11-20):
很简单的USB加湿器,单芯片的超声驱动,那个应该是微孔压电原理的(我自己想的名词,大概是字面上的原理)

网友:
构造竟如此简单

网友:
就一个普通的压电陶瓷片 小时候焊上音乐IC放出声来很有成就感。

网友:
的确是看过最简单的加湿器之一了

网友:
车上也有一个,内部机构一样的。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多少米?9.9包邮吗?

网友:
确实是微孔压电陶瓷片,比最原始的那种压电陶瓷片效率高了不少,出雾量也大

网友:
没想到集成度很高,应该集成空烧保护,类似的我网购过一个类似救生圈外形USB加湿器,只需放纯净水的水杯既可用,里面泡沫塑料灌封。

网友A:
我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不过比这个复杂一些!

网友:
我京东红包买了个不带T的,想拆装个电池试试的拔不出来,这个有一个断断续续喷的模式我觉得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不过比这个复杂一些!

多少米?

网友:
100以内可以买到,淘宝上有

网友:
最顶部的USB口是干啥的

网友:
这个没有探测水位高低的探针,估计没水会干烧

网友(2021-05-06):
请问大佬这个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