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改一个电源板。因为这个电路板没有防浪涌ntc

楼主(2020-11-20):
想改一个电源板。因为这个电路板没有防浪涌ntc。而是一根导线。为什么要减去放浪涌ntc呢?

网友:
为什么要减去放浪涌ntc呢?

也许后面的电路抗浪涌。

网友:
看做工用料应该不差,放心用吧。

网友:
小功率电源,没有这个也无妨。

网友:
省钱呗,降成本提高收入

网友:
电源插座后面有个压敏电阻。

楼主:
你的意思是压敏电阻器可以放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