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续——拆上次翻出的斐讯K3C并打理加热管,多图杀猫

楼主(2020-11-20):
上回说到翻出伤心事,卖的话还有点不舍,打理下吧,先看效果,打理好刚开机

开机一小时

纯wifi测速,我的带宽200M

效果不错,打开后

加了笔记本电脑上的2根热管,里面用硅脂涂好按压,周边AB胶打一圈,按压几分钟最后这样效果,很结实

开始是双风扇,

后来看温度很低,又改成单风扇
也就是1个风扇吹2个散热鳍片

加二极管后风扇功率0.3-0.4W,加在这里

最后,无损,可恢复

网友:
我的K3,现在当AP用,CPU还有74度,当主路由用基本得85度左右,但还算稳定没死过机!

网友:
比我自己用的好多了。

网友:
AB胶导热不怎么好吧?应该用704粘

网友:
万元级的漏油器!我也有一个,当AP用,也没有刷机,挺稳定的。

网友:
换了wifi6, 当备用了, 刷了官改,偶尔不正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