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在这发过帖,来一大泡,拆个蓄电池充电机

楼主(2020-11-20):
老式大牛,调初级线圈多少来实现调电流,实际是调压,从11---15v变。拆看没问题上电,接段电炉丝试,3A多,电流表不动,后发现游丝乱了。上周收个20A表,比划尺寸,装上,差点装反十一极,才发现原表就是装反,估计上家所为,导致坏游丝。前3张图是原样拆机,没动手,看灰尘可知。
原电流表也是老式,磁场力,偏转。
装好试下,电流还算准。

网友:
牛式充电机不错,电流表做工也很好,比新的用料强多了

网友:
这种电流表正负极装错也没啥大不了,损坏不了电流表,无非表针反打而已。

网友:
不带充电保护,吃灰

网友:
说得在理!

网友:
那个桥堆感觉很不靠谱哇…

网友:
本来的是无分流器的    后面那白的是带分流器的

网友:
嗯~是一把有年代感的钢锯

网友:
旧表上不是有型号  SD65电流表,直接淘宝买一个二三十元

网友(2022-12-20):
买个电流表的钱,还不如直接买个12V充电器呢,某报上也才十几元钱,最便宜的五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