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胖电池能代替瘦电池吗

楼主(2020-11-20):
老妈晚上入睡不好,喜欢听收音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平时放枕头边听,可是电池坏了,我用录音笔电池(瘦电池)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想用老年机电池(胖电池)代替。不知道可否,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个胖电池只能装在收音机外面。

网友:
妈呀这都发明这都发明的什么词儿,是锂电就能替换

网友:
电压一样即可,还有注意电池材料,因为不同的材料充电方式不一样。你说的胖瘦,我们没法判断,你还是加个图吧

网友:
电压一致,有何不可

网友:
不要从外观判断。要从类型入手

网友:
人不学习的话,35以后就慢慢的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了

网友:
看一下小电池黄色胶带那里是不是保护板?手机电池也带了保护板,从正负极直接焊引线出来接上去就行了,反正4.2V的都通用。

网友:
可以的,放心替换~

网友:
一胖顶三瘦,有何不可

网友A:
电池搞不明白还是不要玩了,别害你妈

网友:
两种都是锂电池,均电3.7V,满电4.2V,是可以通用的,只要放得下就行。

网友:
饿它两星期就瘦了

网友B:
充电后两电池电压差不多,应该可以替换。把机子拆开,比划一下,能放下就装啦。

网友:
安全起见外接个18650的电池盒就好

网友:
电池能用胖瘦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搞不明白还是不要玩了,别害你妈

你知道什么叫慎重吗?不慎重我也不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后两电池电压差不多,应该可以替换。把机子拆开,比划一下,能放下就装啦。 ...

放不下,只能外接了

网友:
换电池芯保留原电池保护板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