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以为解决了需要两次开机,结果还是那样。。。

楼主(2020-11-20):
也是醉了,排除法也不方便。。。
本身第二次开机就好了。。。
我怀疑内存问题,但是用这个玩意测试,正常。。。

网友:
楼主乃是牛A和牛C之间的人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居多

网友:
电源不稳定或者功率太小

网友A:
别用windows自带的测,用memtest测,那个测不准的,做个PE吧,一般PE里都集成了内存测试软件

网友B:
啥板子啊,好多年没见到二启了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看,其次更换大品牌的内存试试~

网友:
更新BIOS或者更换主板。

网友:
二启还有可能是cpu针脚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C:
我以前有个技嘉G31主板就是这样,开机按下电源,还没能开机就蓝屏重启了,第二次就正常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个技嘉G31主板就是这样,开机按下电源,还没能开机就蓝屏重启了,第二次就正常开机了 ...

你也遇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windows自带的测,用memtest测,那个测不准的,做个PE吧,一般PE里都集成了内存测试软件 ...

额 哪天自己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板子啊,好多年没见到二启了

梅捷的一个B85什么节能板。。。
更新bios怎么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用windows自带的测,用memtest测,那个测不准的,做个PE吧,一般PE里都集成了内存测试软件 ...

错了错了...windows那个才是狠,负载比memtest高得多。
但默认是快速检查,有选项开启。

memtest太古老了,负载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错了错了...windows那个才是狠,负载比memtest高得多。
但默认是快速检查,有选项开启。

负载?啥负载?windows只是做一般检查用用而已,memtest本来就是专业测硬盘的,本来就是dos下用的,和老不老没关系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我同事的女儿的戴尔笔记本,装的win10,开启快速启动就得开两次。你试试上电源管理那把快速启动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啥负载?windows只是做一般检查用用而已,memtest本来就是专业测硬盘的,本来就是dos下用的,和老 ...

windows进行内存检查时,把选项开成标准或扩展就是跑完整测试

memtest对不稳内存其实敏感度很多,比如时序不稳的条子是能过memtest的,但跑windows必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错了...windows那个才是狠,负载比memtest高得多。
但默认是快速检查,有选项开启。

要说专业,还得去淘宝花几百买检测卡,那玩意准确。就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