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单颗粒满速不掉速的TLC颗粒

楼主(2020-11-20):
颗粒型号:K9DUGY8SCM  容量:512GB
CE数量:16ce/16die
制程:三星3Dv3 TLC
ID:EC,1C,98,2F,84,C9

这个颗粒其实是K9OMGY8S7M*2,K9OMGY8S7M是8ce的,K9DUGY8SCM 是16CE的,这2个型号都是4通道的颗粒。

这个颗粒满速不掉速,只限于上58G(H),4通道的板子,上2通道的板子读写上限可能只有320(未实测)。

实测如下(在58H 316测试架上测的):
ce分布

共16ce,分布在4ch/4ce。

坏块虽然不多,但这货开不满512G,所以只开了500G。

测速:

58H的4k速度,从没让人失望过。

跑圈:

全盘写400+不掉速。

这个颗粒,双贴做1T固态,或者单贴上316的58H U板做500G固态优盘,都是不错的选择。

分享完毕,撒花

网友A:
壕,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壕,我们做朋友吧...

来买我的盘吧,买了就是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买我的盘吧,买了就是朋友了

10块包邮????

网友:
这个颗粒我拆过,有底胶,而且特别的多,实在是难拆,这个颗粒还是上u盘单贴的那个版本吧,三星什么颗粒都可以1t容量,不用在u盘实在是浪费,

网友(2023-02-05):
我手上这个金泰克、还有一个技宏,差不多的板子,一样的片子!

网友:
楼主,求帮助,这颗粒要不要土狗的?上了狗和去了狗,都提示下图

网友:
三星颗粒是好颗粒,就是开卡麻烦,工具BUG比较多。

网友B(2023-11-23):
LZ,是用58的Q0719A来开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用58的Q0719A来开就行了吗

是的,选K9omgy8s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