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波音ISFD/空客ISIS综合备用仪表拆解

楼主(2020-11-20):
此仪表具体简介及测试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6512&extra=简单来说就是个姿态仪+空速表+高度计+磁航向+进近引导等多合一的玩意

最近清理手机存储空间,发现还有一些当初的拆机照片,删前发上来存个档吧。由于都是当初拆机过程中拍做回装参考用的随手照片,所以有些质量欠佳,各位凑合下吧。
外观(波音款,右边框上那个小黑点是亮度传感器,感应环境光自动调节背光亮度,左边+-是亮度手动调节,APP是approach进近模式的切换按键,HP/IN是气压值显示切换/公英制切换的,RST不用说了,BARO旋钮和按键是调节参考气压值的)

内部结构总览

拆掉一块数字板和电源板后

电源板(这等级的玩意竟然有飞线补元件。。。还不止一个。。。)

数字板1

数字板2(实际上是两块小板装在一个铝框架上,两块玻纤小板中间连接的柔性pcb是制板时候和小板层压到一起的)

上图上下两个金属件是卡子,把整个模块放回框架里插到位以后拧紧卡子上螺丝,卡子就会顶住框架上的导轨内侧,防止模块因长期震动松脱移位。
内置陀螺之一(放了个鼠标微动做尺寸参考)

液晶背光模块。注意上面那层厚玻璃两边的铜铆钉触点,这层玻璃表面实际上镀了透明导电层,用于低温下对液晶加热保证可靠性。另外最左边灯管下边那个洞里是个光敏电阻,检测背光是否正常点亮的。

网友:
已经用上液晶和FPGA了,近20多年的产品。

网友A:
这东西,好高级的样子,背光灯管,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高级的样子,背光灯管,这么小?

非常细的三根灯管。这玩意新机出厂价5w美刀

楼主:
补张图,这玩意的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细的三根灯管。这玩意新机出厂价5w美刀

真是刀刀惊人

网友:
老古董的电子产品。真稀少!

网友:
感谢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B:
里面没啥东西呀?应该是独立工作的,没发现Arinc 429通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啥东西呀?应该是独立工作的,没发现Arinc 429通信芯片

高度集成了,加上都是拆机过程中随便拍的有些就没拍到,实际控制运算通讯部分就两个插板(A2 A3)共包括三块小板,剩下全是传感器和电源/显示什么的乱七八糟的。ARINC429是直接进了ASIC,RS422倒是有个接口芯片。

网友:
虽然是多年老货,但是一般人接触不到

网友C:
我更喜欢苏式的 绿松石色仪表盘+橙色照明组合。夜航看着特别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喜欢苏式的 绿松石色仪表盘+橙色照明组合。夜航看着特别漂亮。

傻大黑粗

网友C:
你肯定没摸过。苏联飞机机械仪表做工很棒的,仪表盘装配的严丝合缝精密的小齿轮轴承转起来手感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没摸过。苏联飞机机械仪表做工很棒的,仪表盘装配的严丝合缝精密的小齿轮轴承转起来手感特好。 ...

那真的没机会,苏联飞机除了军机,民航应用范围很小吧,除了苏联自己和一些小弟。
民航市场绝大部门还是空客和波音的天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喜欢苏式的 绿松石色仪表盘+橙色照明组合。夜航看着特别漂亮。

苏联的还没有机会收到,目前手上最接近你说的这种效果的就是一个空客的面板
不知道为什么空客的面板有的是白底按键有的是橙底按键,波音也是有白/绿两种按键底色的面板(仅从目前手上拿到的版本来说)

网友(2021-11-13):
引用 楼主:
高度集成了,加上都是拆机过程中随便拍的有些就没拍到,实际控制运算通讯部分就两个插板(A2 A3)共包括 ...

请问楼主上面的剖视图是从哪里查到的?这个东西出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集成了,加上都是拆机过程中随便拍的有些就没拍到,实际控制运算通讯部分就两个插板(A2 A3)共包括 ...

楼主方便的话加下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度集成了,加上都是拆机过程中随便拍的有些就没拍到,实际控制运算通讯部分就两个插板(A2 A3)共包括 ...

请问你这张图是从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张图是从哪里下载的?

THALES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