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柱形聚合物动力电池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20-11-20):
两天前充满电装了支在低功耗蓝牙键盘里,好家伙今天就没电了,一测3v
接睿登的U表充电到4.2v
容量只剩183mah

拿出另一支,这只更给力电压零点几,报废玩意儿
索性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黑色的应该是电解液,都干成块了,掉了一桌子渣,不过还挺像蛋卷的

摊开,内部居然有灼烧的痕迹

顺道看看买的另外一款聚合物电池

2013年的货,除了年代稍久容量还算达标,就不拆开了
就是不知道寿命还有多久
最后,建议大家理性购物,虽然便宜遇到坏的不心疼,但毕竟多数都是残次品,即便好的多了也用不上,屯着也成了废品
咱发的是拆机贴啊,各位别讨论翻车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老王是真的老王八

网友:
我网购的1点5伏锂电池两个充电套装,共8节中有两三节快不行了,估计也是电芯性能下降,估计跟楼主类似店子烟厂子生产的。

网友A:
毕竟拆机的东西,骂老王没必要,电池这类的东西还是别买二手库存之类的好

网友:
还好便宜不值几元钱

网友B:
这价钱,本来就是拆机成色,不要纠结,喜欢就好。

网友C:
纯粹是碰运气的事,还看到不少人买五毛一个的U盘,10~50个地买,也没几个能用的。

网友D:
库存充新、未用过的也很可能是工厂当废品淘汰的残次品,我也从那里买过两个说是可以通过跳线帽切换12V、18V输出的开关电源,但到手后用数字表测量输出电压时发现数字乱跳,换指针表再测发现指针大幅摆动。原以为是跟手头一个老款手机充电器一样属于脉动电压的充电器,但尝试给电池组充电好像也充不进电(幸好电池没有被充废),估计应该是故障、瑕疵品,因为看店铺评价中也确实有买家反馈电压精准、能正常作电源用的。

网友:
我也是在他家买了些东西一个赠品没有,东西还少发了看来这个老王不再是坛友口中的老王了可能是串门的老宋吧

网友E:
研究价就要有翻车的心理准备。

网友F:
二手电池,拆机电池被坑多次,从此不买这样的东西了,全新的怎么也比这样的货强

网友:
低价捡漏 捡到了欢天喜地 捡不到了怨天尤人 这种心态可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拆机的东西,骂老王没必要,电池这类的东西还是别买二手库存之类的好 ...

是的,捡垃圾翻车常有,没必要骂,只是给坛友排排雷,顺便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钱,本来就是拆机成色,不要纠结,喜欢就好。

捡垃圾翻车常有,给坛友排排雷,顺便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碰运气的事,还看到不少人买五毛一个的U盘,10~50个地买,也没几个能用的。 ...

捡垃圾也要理性,那种牛屎U盘看都不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存充新、未用过的也很可能是工厂当废品淘汰的残次品,我也从那里买过两个说是可以通过跳线帽切换12V、18V ...

电路板还好,翻车还能拆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研究价就要有翻车的心理准备。

是的,就是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电池,拆机电池被坑多次,从此不买这样的东西了,全新的怎么也比这样的货强 ...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咯

网友:
我去那个卖东西的老王那买过一些耳机、蓝牙音箱、电源和半成品,还行。不过,电池我是不敢买,因为这种东西比较特别,不知道闲置了多久,寿命怎么样

网友:
研究价估计都是保费价格,只是换了个名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