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3.6V镍氢电池输出3根线什么定义,能用18650替换吗?

楼主(2020-11-20):
(图片)

网友:
正、负,另一根似乎是温度检测线,可以用18650代换,只是充电电路必须改。

网友:
扒开看看就知道了,不过镍氢镍镉做温度监测有点少见,一般都是内置温度保险。改锂电要改充电,特殊情况下要考虑放电倍率

网友:
红正极,黑负极,白温度

楼主:
换过了,不行!
这个电池是移动座机用的,
改接锂电红正黑负,能开机,但屏幕上面一行液晶图标不不显示,开机后马上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