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环高锂电池充电器(HG-1205LI)精准停充-呵护电池

楼主(2020-11-20):
拆南孚环高锂电池充电器-精准停充-呵护电池

网友:
高,非常高端的充电器。

网友:
我TM。。。。。。。
算了,你们骂吧,无力吐槽。。。。。。。。。。

网友:
国产大品牌就是好,双面元件,比山寨的强多了。

网友:
哈哈,我之前买什么东西也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拆开后看了一下,立即丢垃圾桶里去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看来得进垃圾桶了。楼主好坏啊

网友:
好货 好货!此物实乃居家旅行 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之必备神器!

网友:
我一进来就感觉被骗了

网友:
应该是山寨版单管自激电源。正品采用两颗芯片,一颗高低压开关电源芯片,另一颗4057充电管理电池防反接芯片。

网友:
这个山寨还没死?这个是厦门环高,跟福建南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非常高端的充电器?
容易滿足,所以沒有進步!

网友:
我有个环高确实很精准,4.20停了.。别的这种垃圾都是充不到

网友:
这个山寨板子,没有那些功能

网友:
高压部分弱了些,低压充电控制部分用的431,改变上拉下拉电阻,可以改变空载输出电压,空载输出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充电电流不大,还算精准,空载电压不超过4.2V,还可以用。

网友:
居然没有上锈

网友A:
同样造型的南湖,写的可以充镍氢,镍镉,锂电,自动电极。试了锂电池,估计有0.8a。还没拆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造型的南湖,写的可以充镍氢,镍镉,锂电,自动电极。试了锂电池,估计有0.8a。还没拆开看 ...

标签就是南浮,不是环高

网友:
精,实在是精~

网友:
到底是什么鬼?不会是南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