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脑上用的音响,最近总是提示耳机拔出,然后又插入。

楼主(2020-11-21):
插电脑上用的音响,最近总是提示耳机拔出,然后又插入。一首歌的时间,提示4,5次。总是提示耳机拔出,又提示插入。像有人恶作剧一样。排除过电脑驱动,aux输入线。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求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声卡上的耳机孔清理过没

网友:
耳机插座里有个检测触点,如果接触不良,就会出现你描述的现象。建议用无水酒精棉棒清洁耳机孔。

网友A:
1、检查音箱插头和电脑接触是否良好;换一个好耳机试一下,或接上有源音箱,看看正常否,如果不正常,可能就是主板插孔处接触不良。
2、升级声卡驱动程序(可使用驱动精灵软件来升级声卡驱动);
3、上面两项都操作过后,问题仍旧,请调出声卡设置面板,勾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音箱插头和电脑接触是否良好;换一个好耳机试一下,或接上有源音箱,看看正常否,如果不正常,可能 ...

这个我已经全部排除,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应该是音箱的问题。拆开音箱,内部电容也没有看到爆炸。

网友:
排除插头没插到位的因素剩下就是电脑端的问题了。
图例: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平时是一个高电平,当插入耳机插头后上拉电路断开检测信号变为低电平。
当下拉电阻虚汗或失效时好时坏可能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也有高低电平相反应用的方式,举一反三不难理解。

网友:
9成可能是电脑这边的原因,跟线没关系,就算么有线,一个裸插头插上,该检测到什么还是什么
要么插座问题,要么声卡跟周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