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aux电脑输入,隔三差五自动断开又连接,咋办。

楼主(2020-11-21):
插电脑上用的音响,最近总是提示耳机拔出,然后又插入。一首歌的时间,提示4,5次。总是提示耳机拔出,又提示插入。像有人恶作剧一样。排除过电脑驱动,aux输入线。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求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每边并一颗500Ω以下电阻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了,主要是耳机插口检测的那个针脚出现了接触不良,
电脑主板耳机插孔一般4个针脚,左右声道,检测脚,地线。
当没有插头插入的时候,检测脚与地线是开路状态,插入3.5mm插头,检测脚与地线短接,系统则认为已经插入耳机设备,我的那个就是因为这个针脚接触不良 导致老是时不时提示未插入播放设备,win10系统下右下角喇叭显示一个X 。 后来拆下主板 在反面把负责检测的针脚和地线做了短接,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只不过系统就永远认为该插口一直插着3.5mm插头,不过这也无所谓。

网友B:
4个脚。其中那个不是检测脚。是mic脚正。然后R正L正公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了,主要是耳机插口检测的那个针脚出现了接触不良,
电脑主板耳机插孔一般4个针脚,左右 ...

这个我排除了电脑主板3.5mm接口的问题。更换其他电脑或者MP3,问题还是自动断开又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个脚。其中那个不是检测脚。是mic脚正。然后R正L正公共地。

电脑上的mic独立插孔的,aux出入均不含m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的mic独立插孔的,aux出入均不含mic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四线的话直接短接3-4脚。我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