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网络智能机顶盒HG680V如何改成蓝牙遥控

楼主(2020-11-21):
此款机顶盒是红外遥控的,网上一片卖的遥控都是渣渣,脆弱得像薯片不忍直视,
请教大神如何将红外遥控改装蓝牙遥控?或者自己DIY个质量的?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教,这种情况光看淘宝遥控购买评论,困扰网友几千不至,太多了!

网友:
遥控器脆弱得像薯片...,拿来砸核桃吗?
如果盒子主板是没蓝牙的,那么外接usb的蓝牙接收器也是可以使用蓝牙设备的,包括蓝牙遥控器。像数码视讯Q5。但这需要固件支持才行,数码视讯Q5目前也只有胡莱固件能支持蓝牙适配器而已。
至于自己改装、焊接啥的,只能是个想法了,四、五十块就能买个带蓝牙的盒子,谁还浪费那时间改造这不值钱的玩意。

网友:
可以尝试用手机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