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朗逸故障灯亮怎么办,如何消除?

楼主(2020-11-21):
大众朗逸故障灯亮怎么消除?请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
更换掉坏掉的灯泡或修复线路他自动就会消失了.
基本就是灯泡坏了.

网友:
用5053线消除

网友A:
贴个黑胶带挡一下也可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黑胶带挡一下也可以消除

网友:
灯泡问题看看哪个灯泡坏了吧!

网友:
基本就是  插头松了  你开双闪就知道了那边的了

网友:
有灯泡坏了

网友:
有灯泡坏了,重点检查刹车灯

网友:
基本就是牌照灯灭了,除了牌照灯和大灯其他基本都都是LED,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