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84C nw582+SM3281量产完USB3.0不认?

楼主(2020-11-21):
rt,手上有几片nw582 4ce l84c 128g,上903只有读250写70,昨晚方立群里大佬说3281快一点,于是就上了,毛子最新的工具dbf没有l84c的参数,就照l85c的改了,改完可以量产,但量产完3.0不认,求解

网友:
3281没意义,写入过多的小文件,速度就成大波浪了,低至小于1m。除非低级格式化才能恢复。

网友:
搞这种  有可能需要跳3.3V

网友:
刚量产完就有新增坏块了?坏块没抓干净啊

楼主:
2.0下跑了一圈

网友:
无奈大佬正解,开完不认跳电压试试

网友:
上G2板46xt速度就起来啦,反正板子也还好不贵

楼主:
46xt cache下写只有140,没必要

网友(2021-09-25):
LZ解决了吗? 我手里正好也有这个主控板和颗粒,也想做一个。

网友:
第一,电压跳线需要跳到3.3V。
第二,flash3281ab。dbf  ID参数里面有一个参数  16进制的 适当降低些就好了。 估计楼主就是添加ID参数的时候 数值太高导致的。

网友(2021-10-31):
我是3281ab,1.8v能认3.0,3.3v不认3.0只能用2.0接口,贴的l84c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量产工具吗

网友:
把格式化那个勾去掉量产

网友A(2022-03-09):
印象中,除了L95B、L85C只需要1.8V,其他的2D MLC都要上3.3V才会稳定,尤其是东芝、闪迪等Toggle颗粒,有反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除了L95B、L85C只需要1.8V,其他的2D MLC都要上3.3V才会稳定,尤其是东芝、闪迪等Toggle颗粒,有反 ...

19-15nm的都需要1v8才能跑ddr400+

网友:
刚做了个双贴NW582+SM3280AB的,是不是你频率选太高了

补充内容 (2022-3-15 22:1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3280

网友(2024-12-16):
工具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