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偶然得到一台飞利浦az1202 求拆机指导

楼主(2020-11-21):
偶然得到一台az1202,目前可使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电源位置接触不良,二是dbb音效无法正常,求高手指导

网友:
广场舞神器。。。电源接触不良一般就磨一磨或者弹片拌一拌:lol:DBB是什么?有请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
需要拆机检查,搞不定再上传图片求指导

网友A:
等等,我正在把脖子扭过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我正在把脖子扭过来先。

新手上路,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