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路由上的英特尔82583和82574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0-11-21):
如题,我现在的设备基本全是82583,我看了一下手册,发现两个芯片的封装一样,针脚定义基本一样,82574多了SMBus和NC-SI的几个针脚,但是实物网卡上也是悬空的,所以应该按道理是可以直接代换。我看网上很多设备有82574和82583两个版本的,感觉应该可以换,有没有换过的大神现身?

网友:
只多的这一点点牙膏而已,值得去换吗?

网友A(2021-03-18):
可以换 但是要自己写MAC,我一个D525软路由烧了一个网卡,找不到583V了,顺手就焊了个574L上去,开机能识别到但是没有mac地址 要自己写

网友:
大师就是什么都会,学习下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 但是要自己写MAC,我一个D525软路由烧了一个网卡,找不到583V了,顺手就焊了个574L上去,开机能识别 ...

你好,853V除了换574L还有别的换吗?谢谢

网友:
我D525坏了2个网卡82583的,换成82574可以使用

楼主(2022-03-17):
关于这个,我这个,我没换,直接刷了eeprom,就变成82574了。
还有一台也是n2600的软路由,不过主板不同,那个就刷了没反应,还是82583,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需要刷bios吧。
另外一个机器网卡挂了,82583换了个82574,结果还是显示82583。
然后我特地找了专业人士问了一下,他说就是印字不同,实际是同样的芯片,早期的时候出片的时候差一点的就打82583,后期没有什么良不良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了,82583就是低价打市场。
目前我刷了82574的设备正常使用挺久了,没啥问题。

网友:
有一块525六网口的82583V千兆小主板,进水了洗干净当料板,插电还有反应不想去测试,麻烦扔一边吃灰中

网友(2022-10-19):
大神们,什么我的82583刷不了  ,修改了保存了还是没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我这个,我没换,直接刷了eeprom,就变成82574了。
还有一台也是n2600的软路由,不过主板不同, ...

大神,你这个是怎么刷的,为什么我用eeupdate刷老是刷不进去

网友(2023-02-08):
请问大侠如何刷EEPROM呀?

网友:
eeupdate也分好多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