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ap6532无法登录问题

楼主(2020-11-21):
想设置一下,结果说证书问题,怎么弄都不行。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有大神能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朋友,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段时间连续折腾了几天直到昨天晚上才把一台ap6532固件从5.2.0.0升级好。
开始升的是5.4.2.0,进网页设置进不去,一直跳这个提示,但是串口登录是正常的,还以为是版本的问题,又升了5.7.0.0还是一样的故障。原本没升级前网页可以登录,只是系统很慢,也会弹出错误提示,串口也会输出一堆看不懂的英文,串口操作也经常被打断。现在是看着串口输出、操作正常,就是网页设置无法登录。
刚刚网上搜索了一圈发现一个极进官网上有类似这方面的故障解决,你可以看看,要是问题解决了互相沟通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