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超级快充40W高仿充电器拆解(HW-100400C01)

楼主(2020-11-21):
在闲鱼买了个荣耀30pro+,手机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充电速度感觉不快,和22W的差不多,于是在本地非华为官方手机店买个套充电器和线,充电速度还是上不去,用电子秤称重发现充电头都是76克(原装的是86克),充电线都是26克(原装的32克),和在网上查的高仿(其实就是假的)的很相似,于是退掉了本地买的,把手机带来的拆开了。拆解难度不大,可能是假的封的不严密,下面上照片。总的来说,有2个芯片,比一般的充电头好一些吧,配重块是少不了的。。。。。。

网友A:
是不是卖二十多 咸鱼好多卖这款充电头的

网友:
看做工还凑合吧,不过标的10V-4A有点夸张,应该是18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卖二十多 咸鱼好多卖这款充电头的

20多的手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咸鱼上很多卖这种假货的,有的是佯装个人卖家,把高仿的充电器放手机的原包装盒里,谎称这是换新手机多余的。
还有些说是收的抵账尾货,好多箱,图片上拆的那个是真的,但发货的时候发假的。

网友:
有铁块还用热缩管包着

网友:
这个不算高仿。高仿,就是从内到外,都是按原装的生产,只有少许的差别。

网友:
拆开,完事,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很多卖这种假货的,有的是佯装个人卖家,把高仿的充电器放手机的原包装盒里,谎称这是换新手机多余的 ...

看来闲鱼假货泛滥。只敢看本地的了

网友D:
假的不一定慢
真的如不快?那电池?
看充电时的最大电流可确认电池内阻?

网友E:
配重铁便宜,如果铁贵以后可能要用石头配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闲鱼假货泛滥。只敢看本地的了

咸鱼一直。。。, 本地也不靠谱, 还是找专卖或者大卖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闲鱼假货泛滥。只敢看本地的了

是呀,本地的还能拿着手机和USB电流表去试,咸鱼的买到假的退都不好退。

网友:
这充电器我喜欢上京东夺命岛买,OPPO那20W充电器贼便宜,10多块就能整一个。华为的没拍过,应该也不贵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要去正规商家买一手货。

网友:
好像是瞬时20瓦,峰值10瓦输出,额定估计只有5瓦输出,内置配重山寨版,解析华为早期FCP快充。后期SCP华为快充变成特制接口,只能配原装电源和原装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不一定慢
真的如不快?那电池?
看充电时的最大电流可确认电池内阻? ...

买了原装的充电速度明显上去了,可以肯定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重铁便宜,如果铁贵以后可能要用石头配重了!~

还有瓷砖和水泥。。。

网友:
高仿不高仿拆了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