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博士WIFI网络安全路由器(A3L)

楼主(2020-11-21):
博士WIFI网络安全路由器,型号是A3L,铁壳,300M,2.4G路由,天线可拆卸。

面板BSWIFI几个字母清晰可见。

防伪标签

后盖标识

还有个USB接口。

铁壳就是好拆,四个镙丝一拆就搞定了。

电路板正面。

MT7620N

16M闪存。

64M DDR内存。

电路板背面。

网友:
7620,刷个三方固件比这个所谓的安全路由器好用得多

网友:
感觉质量一般般。

博士被广泛使用

网友:
这个板子真是干干净净

楼主:
手上有编程器,但不知道刷那种7620n的breed合适,有知道的大大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