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虎头黄油不适合电动工具

楼主(2020-11-21):
暴雪出不去门,之前拍的三个型号虎头一直没用,正好保养角磨机。测试后非常失望,波箱高温,非常非常高温。附着力极差伞齿甩的一干二净,除了耐高温,毫无优点。不适合封闭式波箱类电动工具

网友:
支持风险,避免踩坑。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很明白,中低速,高温,重负荷

网友B:
究竟买什么类型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说的很明白,中低速,高温,重负荷

这是客服让厂家工程师给我打电话,亲自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究竟买什么类型的润滑脂?

高不高温无所谓,关键是要耐高速,附着力强。否则电动工具一级齿轮都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不高温无所谓,关键是要耐高速,附着力强。否则电动工具一级齿轮都够呛。 ...

好的,知道了。

谢谢指点。

楼主:
老铁你是认真的吗,填满还不烫死

网友C:
齿轮上有油膜可以了 你选2号 估计会好一些  这样的离心力 几乎没有啥润滑脂可以黏附  也就只有阻尼脂或开口润滑脂可以黏附 但是黏附的结果就是 剧烈发热 电机烧毁 得伟有一款角磨  是涂抹航天润滑油的 就齿轮油点油膜 其他一点润滑脂都没有

网友D:
我有两个角磨手贱换了润滑脂,发热严重没法用了。

网友E:
我也用虎头润滑油,不过我买的是电动工具高温润滑脂,用着不错,没有发热严重的情况,黏度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角磨手贱换了润滑脂,发热严重没法用了。

发热严重可能是润滑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上有油膜可以了 你选2号 估计会好一些  这样的离心力 几乎没有啥润滑脂可以黏附  也就只有阻尼脂或开口 ...

2号在高速齿上效果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角磨手贱换了润滑脂,发热严重没法用了。

原厂不知道啥油,很便宜的角磨机油都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虎头润滑油,不过我买的是电动工具高温润滑脂,用着不错,没有发热严重的情况,黏度感觉还可以。 ...

都白搭,高不高温用处不大又不是把齿轮烧红,关键是附着力

楼主:
我就是旗舰店买的,虎头厂家工程师打电话推荐的

网友:
要填满,我打开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白搭,高不高温用处不大又不是把齿轮烧红,关键是附着力

不是附着力好的,就是好润滑脂,关键是油膜,能形成油膜就可以,附着力太黏的话,一样会影响动力,发热,声音。反正我买的虎头,用着特别不错。

楼主:
不可能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