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瑞柯数字式轮胎充气机

楼主(2020-11-21):
废品站卖塑料换的二台机,其中一台充气机,另一台是安泰信焊台面板。

擦干净成色很新,看来没怎么使用,收回来就电源线被老鼠啃过。

没有保险

内部

电机

金属齿轮

传感器加电路板

LED灯

带风扇电机

LED灯电路板

背面芯片

导电条

拆完,换线简单试机可以用,就不知准不,后发现开关也有问题。

网友:
难得见到全金属齿轮的充气泵,值得

网友:
还可以 金属齿轮带风扇~

网友:
看着貌似只有气缸小了点,其他都不错!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这个气泵部分还不错,电子部分很不可靠,用了几次出现到设定气压不停机得情况,后来就干脆改成手动的了,自己感觉差不多了用指针气压表检查

网友:
金属齿轮,真少见。

网友:
这种声音很大很吵

网友A:
上次淘宝两块钱掳的充气泵也是全金属齿轮和气缸,550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淘宝两块钱掳的充气泵也是全金属齿轮和气缸,550电机。。。。。。

老哥 给我一个连接 我也要

网友:
不知道充气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给我一个连接 我也要

车已开远,论坛很多人都买了,这种促销活动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