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电磁炉问题 IGBT这里的一个二极管是多大的

楼主(2020-11-21):
电磁炉IGBT这里的一个二极管是多大的 丝印是j2 是什么二极管 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
是18v稳压管吗?

楼主:
是18V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A:
可能是18V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18V的稳压管。

嗯 18v稳压管  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啊

网友B:
18V稳压管,对栅极嵌位用的。

网友:
去废品站找,这些电路板废品站都是敲碎的,很便宜,等于白拿,他们只要那个铝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稳压管,对栅极嵌位用的。

测试了 不用也行  找了电路图有的就没有安装

网友:
1n4746,最好装一个

网友:
小功率管的be结反向击穿电压这个不一定7~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