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一下这个AVC散热风扇是真是假?(已解决)

楼主(2020-11-21):
在汕头那边买的,虽然我没有用过AVC的风扇,但感觉像假货。标签纸按正常来讲应该是黄色的,但这是黑色,而且上面的字有些糊还不全。昨晚收到后,我用12V 1A试了一下,只接正负极,没什么风,转速感觉很低,应该在一千转左右。我不知道AVC风扇是不是不接够4线就以最低转速运行?这是双滚珠轴承的,因为双滚珠轴承的风扇我手头上也没有,所以不知道扇叶会不会上下能拉动?这个很容易就会拉动,基本上不需要用力,或者说倒置方向风扇叶就会掉下来一点。通电转动的时候,如果风扇叶朝下,声音很大;风扇叶朝上就正常没什么声音。大家帮忙看一下,因为我一共买了五个,如果是假的只能退。这风扇比较轻,50X50X10的,单个才16到17克左右。更新:追问卖家,后面得知是含油轴承,已经退回去了。想不到买散热风扇水也这么深。感谢大家。

网友A:
100%是换标的,风扇可能是别的牌子,贴了一个AVC的标卖高价。
AVC风扇貌似有好几种标签颜色,据说是代表不同的类型,黑色、黄色是什么类型的我忘了,
上次买过一个拆机的风扇是紫色标签的,液压轴承类型

网友:
贴标的。。。。还贴歪了

网友:
百分百是山上的

网友B:
拆机乐园你不拆开发啥子贴,要看里面的情况,AVC也有低端货里面电路就霍尔或者两个三极管,好点的都带芯片的还是要拆开才能辨真假

网友C: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和楼主同款型号

网友:
通电转动的时候,如果风扇叶朝下,声音很大

基本上就是假的。

网友:
揭标看看,写的是滚珠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是换标的,风扇可能是别的牌子,贴了一个AVC的标卖高价。
AVC风扇貌似有好几种标签颜色,据说是代表不 ...

颜色代表轴承类型,油封、液压、单滚珠和双滚珠。

网友:
满满的山寨味,就没看到过蓝标的avc的

网友D:
看贴纸做工像是山寨,我几年前网购过,不仅前年网购美蓓亚遇到过山寨,而且去年网购AVC台达nidec也混合不少山寨。用可调电源从最低电压慢慢启动风扇,慢慢转起来按住叶片堵转,堵转没有保护是山寨风扇,堵转有重启保护是正品拆机风扇。检查是否滚珠轴承,按动和拔动扇叶有弹簧力是双滚珠轴承,按动和拔动扇叶很松肯定有含油轴套,运气好点是单滚珠轴承加含油轴套。

网友E:
LZ买的 叶片也太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换标的,风扇可能是别的牌子,贴了一个AVC的标卖高价。
AVC风扇貌似有好几种标签颜色,据说是代表不 ...

我还以为现在多了一种颜色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乐园你不拆开发啥子贴,要看里面的情况,AVC也有低端货里面电路就霍尔或者两个三极管,好点的都带芯片 ...

拆了就不能退了,不是所有风扇都能无损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和楼主同款型号

就是这种,不要购买。发过来就是我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贴纸做工像是山寨,我几年前网购过,不仅前年网购美蓓亚遇到过山寨,而且去年网购AVC台达nidec也混合不少 ...

喜欢双滚珠的,虽然可能声音大点。不过一般轴承的声音并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F:
不是AVC但也不是山寨 现在好多用旧库存翻新成其他品牌的扇子 比如我以前买扇子时见过一个电铲液压被贴上贱准磁悬浮的贴纸 电铲那个原扇卖25一个 而真的贱准才9块 想了好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买的 叶片也太窄了吧。

主要不是窄,我还以为是新产品。果然是山上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AVC但也不是山寨 现在好多用旧库存翻新成其他品牌的扇子 比如我以前买扇子时见过一个电铲液压被贴上贱 ...

也就只能说是冒牌的

网友:
avc贴纸颜色代表不同的轴承类型,每种有对应颜色的贴纸。不过这个无论是贴纸还是风扇都特别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