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硬盘+狼魂发来的又一箱榴莲 20201107

楼主(2020-11-21):
20201107 周六 晴天
    早8点出来,到门市无活,开门,一上午昏昏沉沉的,看着手机视频打盹,

    10点半无聊研究安鑫那里买的苹果小白充电器的芯,其中一个坏的,

    上次换了个MOS上去,还是不工作,但是送电用收音机听着是挤咕挤咕的声音,好像起不来,

    经过一番检查和比对,好像是MOS-S到芯片FAN301-1的取样传输反馈电阻100欧,

    不通,跟好的比起来确实如我网上找的图一样,有问题。

    于是,查这个100欧,正常,后来感觉是过孔的问题,于是,打算直接飞线过去试试,

    没想到,这么小的贴片,一下焊偏了,焊到旁边的元件上了,

    通电一股火彻底完蛋,只好火化了,拆件完事。

    后来又打算研究个硬盘,以前坛友发来一块160的硬盘,
    我记得扫描道121XXXXXX处突然不识别了,再开机就不认盘,

    于是拆开看看情况,感觉不拆开之前通电好像有转的意思,就是听不道唱臂的声音,

    现在拆开,一个角的螺丝拆不下来,锈住了,只好撬开盖悬空着试机,

    发现根本不转,擦PCB也没用,最终决定拆磁铁,正好这时候,(已经11点多了)伦哥又TM来了,

    这次拿来个茶海的壶,一进来就半开玩笑的挑病:

    “旺,你看你给我捣鼓的车子,还不如不改呢,不改之前吧,还没事,

    改了插座和线之后一颠打就断电一颠打就断电,这是怎么搞的?”

    我真不想跟他说话了,换了口又换座,平常给外人换,哪样也得十块和十五的,

    结果两样跟你要15,还嫌贵,非扔给十块钱了账,哦,现在回来找毛病了。

    他让给冲上电。拿来个茶海的壶修,说是不能显示数字,3个8,

    我说这多好啊,祝你妇女节快乐啊。他说别扯咸蛋,给我修。

    我说,这个有什么修的,直接扔了买新的,我修着没动力。

    他非让修,唉,我说反正我是不拆盖,找个牙签,将最外圈的一个铜片拨上来,没事了,

    他试试,这一圈有270°不正常,就有数那点角度正常。不愿意。

    我用给中间那孔一锥子,这次好点了,反过来了,也就一个直角不正常了,270°都正了。也就这样了,

    他非要拆开看看,我说,能不拆开就别拆了,怪麻烦的,又换不了什么件也收不着钱,费那个劲呢。

    他说,那自动键不管是,按了也不亮,我说没事,反正你也不用,有能加热的就完了呗,

    他不干,非要拆开看看修那个键,我说,不是键的事,是电脑傻啦,脑回路断了。没治,

    (就是拆开了,换个按钮,最多给5¥,又不是非它不可,算了吧,这次一分钱也不收你的,我不给你修就完了呗。)

    正跟他掰扯呢,门一响,12点,进来个胖老太太,身高五尺,腰围六尺

    (没那么宽,四尺吧)穿得很朴素,像个农村老太太,

    上面好像是跟枕巾一样纱窗眼1/4大小细密颗粒的织物那么个直上直下套在身上的衣服,是墨绿偏蓝的,

    头上裹着一圈蓝色的抹额(蓝灰色抹布一样的头巾,看见贾宝玉他--娘,他--奶=奶脑袋上箍的那玩意吧,比那宽的多,

    有点像麦克浪吉诺,达芬奇,拉斐尔那四个小乌龟戴的那玩意,偏头系着。)

    拎着个电扇(哦,是个黄的小太阳进来了)进门让我看,

    她自己拆开了,说是这是别人给她的,也就冬天拿出来暖和暖和,让我看里边,

    说这两根线是哪的,我一看,是定时器,已经碎了芯了,

    人家不知道谁给修的,绕过去不接定,直接甩开了,

    我一个劲解释,这玩意没用,已经坏了,人家给绕过去了,她非要接上看看,

    我再强调说,这玩意已经坏了,死了!明白不?

    现在不过电不是它的事,是电路有问题,她说去年还能用呢,前两天还用着呢,突然就不亮了。

    我说,这人啊,到岁数,头天晚上还说说笑笑跟你修长城搬砖呢,

    没准明天早上就下不来炕了,闭着眼不搭理你了。

    更何况电器了,谁个电器坏不是刚刚好着突然就噶被了。

    她让我看看哪的事,我拧另一个开关,感觉那开关太松,

    按说这种黑色的多脚的四方开关,应该咔咔的,不该拧着温吞吞的,

    于是,拿桌上这边来,这伦哥见有活,倒是也开始挪,把那茶具装起来了,

    好像接了个微话,聊起来了。

    我直接用夹子绕过开关,直接点亮,老太太很高兴,着了,

    我说,就是这个开关坏了,这个开关既负责大电流开关切换,还负责摇头,

    问她还要摇头不,她说不要了,

    于是,我把开关上的5个铜插簧包括二极管线,都拽了,直接将其中一个头与220线还有电机线拧一块,

    她要求不转了,所以,又少接一根,然后缠胶带,搞定,

    试试,着了,很好,老太太拿起来,乐颠颠的就说添麻烦了啊,

    (还说她那门锁啊,后来找了钥匙也不行,没用多久又坏了

    【弄得我满头雾水,开始以为是灵灵的房东呢,不对啊,她房东是瘦型猪啊。

    这位整个一肉猪嘛不是一个品种。何况那个神神道道的,这个反正也不太正常。

    我琢磨可能是来这里之后不久,有一次,后边一老太太非叫我去后边给她开小房的门,

    我说我是配钥匙的,不是开锁的,她非要我去看看,

    没法子,只好收摊关门跟着去了,结果去了也没用啊,

    我没大师兄那变个小虫进去的能耐,也没有一吹锁就开的本事。

    还是怎么去呀怎么回来,有可能是那次的老太太,太久了,早记不住了】)

    往外就走,到门口,突然想起来:“就不给钱了啊。”

    (你就压根没奔着给钱来的,就当救苦救难普度慈航吧。)

    这边打发走,那货还打电话呢,蹲在树底下白话呢,

    12点20,我开始收拾关门,他也帮着将线收了,放屋里,

    又顺道拿着壶走,跨车子上还打呢,我关好门然后穿衣服走人,

    他提前我一步歪着脖夹着电话骑车子先走了。一上午,就这样。

楼主:
   下午2点半睡,3点起,正喝水呢,电话来了,是那小格打的,

    手机上还标注的路东理发店,那是当时她还在南北街上,跟牛嫂对面开理发店的时候,我经常去找她理发,

    后来,这是相中了我的房了,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打算换地方,她好租我的房,这么着留的电话。

    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有人修锅,等着呢,让我来。

    于是,我赶紧穿衣服来吧,好歹是个活,怎么也不能赔钱吧,

    一天怎么也得来个十块八块的活才像个样子啊。

    于是,来门市,已经16点40了,

    果然,一个外地口音的穿蓝色带橙色边条的,不知道是什么工装制服的三十来岁的小伙,等着呢,

    修个4灯锅,我开门就先紧着他修,毛病不大,

    2,4俩开关一个上不去一个下不来,更换一对开关,问题解决,收费十块,

    微信转,前后几分钟的事,打发走。

    然后开门,电脑打开录入,没多久,16点20前后,进来个快递哥,

    送来一个二尺长的厚实的白纸箱子,直接报出我的名字,没错,

    可是,谁发来的呢,在一个最窄最短的面看到标签,德邦的,签字是老邵的,

    又是狼魂兄发来的东西,还是老朋友惦记着我啊,捡到点什么就给我发来,

    唉,这人情算是欠大发了,一次次的,又送东西又贴运费的。

    看看这次给发的是什么宝贝吧:
    以出场顺序展示,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个出场的,黑乎乎的好像是个电脑一样四四方方圆咕噜度,

    看标签和正面的商标,竟然是PHICOMM双频无线路由器,本身就滑不溜丢,

    好像是拆开了,显得不伦不类的,是不是没外壳啊,还是就这样啊?

    这就是传说中,我经常蹭上但是不让上网的那品牌吗?挺沉的,莫非里边用金砖配重?
    再看第二个,是一小袋酒鬼花生,我虽然非酒鬼,但是酷爱其花生,

    虽然没个鸡蛋大的一点,要是没变质,还能尝尝,反正还真空着呢,估计过时候了。
    再看第三个,是一大袋子榛蘑,已经松散了,莫非就这样,

    反正外观磨损。或者有少许破损,谁知道还能吃不?
    第四样,一个HP无线键盘,带接收器,只是缺中间一个按键。
    第五,一小袋猪肉条都是火柴盒大的真空包装。
    第六,SOYO三洋的小主板一块,除了CPU什么都不含,也不知道插什么内存的,好像还是四核,带CD盘一张,后档一块。
    第七八,TPLINKD 450m的WR885N三棍路由器2套,
    其中一个中间有开颅手术的痕迹,没回填,开天窗了。都带电源。
    第九,PANDA插卡收音机一个,暂时没电,不知道好坏
    第十,ORICO白色充电宝一个(记得上次好像发来一个一样的,这玩意没假,容量很足)
    第十一5V2a适配器安卓线的一个
    第十二个耳机线一条好像得几米吧
    第十三,RS380电机一个,带齿轮
    第十四GIGABYTE--GA-H61MA-D3V小型短板一块,无U无存含挡板
    第十五,一个黄绿双线的玩具车的插件
    就这些了,统计完毕。正在盘货记录,来个小伙子,修四灯锅,

    当时大概17点,之前没多久,老太太打电话,又买韭菜了包饺子,问我吃不吃,

    我说正好,可以把蘑菇带去,要不然,拿回来,老爷子也懒得弄蘑菇,

    又得放坏了为止了,给老太太拿去得了。

    小伙子来修锅,是坏了方口了,这是塑料的口,介于嵌入式和拧的之间,

    就是嵌入式的那种插簧接触的,但是呢,带塑料固定边,可以拧螺丝的那种,

    已经烧掉一个脚了,干脆换电木红线座得了,

    问他,他说是瓷头座,那就好,他问几块钱啊,我说几块?这玩意可没几块的,十五,

    他点头,换吧,于是,换,这边正换着呢,又来一位,

    好像是不太久之前来过,穿的衣服一道灰一道白的都是垂直宽带,

    跟没了颜色的八色条的灰度差不多,瘦了吧唧的,说话标准京片子,

    是修什么的来过呢,耳朵好像还不太好,非在门口那里说话,

    老是“啊?啊?”听不清的样子(是不是有印象?似曾相识?)问他有事啊,他说没事能行啊?

    又不肯进来,跟那修锅的哥们(也出去了)说话也是声音有点大,还一个劲的啊啊的听不清。

    好容易给那哥们换上插座,因为里边穿螺丝的地方是个上下槽,

    原来勒螺丝的地方已经陷入,等于就一边螺丝固定的,只好又找个垫片垫上,搞定,

    本来3个螺丝,他在这,为了买个好,又找了一个螺丝补全,

    试验一下吧结果靠边的一个开关还挂不上档,也是坏的,

    他说,他这些开关都是自己买的,自己换的,问我换的开关质量是不是好的,

    我说,我自己用,能买次的嘛(反正我自己能凑合,你说呢)

    换出去横竖的你用,用长短,那是你的事了。

    又换上一个开关,没事了,装好,问多少钱,我心说,也别20了,差不多就行了,

    他既买过开关,也知道价,别太离谱就好,于是,收18¥得了,

    这位倒是很满意,于是,支了18过来,跟我说,过去了啊,支付宝,我说好的,慢走。

    打发他出去,看南边树下,那灰度服哥们在电动车上横跨着个平板电视,超薄的,

    见那位走了,他进来,抱来那电视,我说这玩意我不大合适修,试试看吧,

    就是开机闪一下屏幕就灭,摁待机或者节目,偶尔再闪一下,估计是LED的,

    他是从狗-洞上买的,用了3年的潘达的,我以为潘达早没这厂子了呢,

    敢情吃竹子的那家伙,还真命大,坚持道现在了,老品牌了,值得信赖,就是坏的也快,

    最终我跟他解释了情况,他表理解,

    于是,又给送出去了,回头,门口停个双面挂牌子的三轮,地面波来了,

    拿来个29V的充电器,说是坏了,让我给看看,怎么闪呼,

    我试试,接灯泡没问题啊,不闪呼啊,大红啊,不是它的事,修电瓶去吧。

    待了没几分钟,走了。那会大概都不超过17点40。

    今天替会计算一下,进账28。2020年11月7日17:51:01

网友A:
这k3c和soyo都挺香的,有点可玩性

网友B:
没想到,这么小的贴片,一下焊偏了,焊到旁边的元件上了

老司机也跑偏了

网友:
SOYO是梅捷

网友:
修鍋,10塊錢。
又修鍋,18塊。
老哥今天不甘心光當補鍋匠,連會計的活都幹了。

网友:
换开关这活,我也能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这么小的贴片,一下焊偏了,焊到旁边的元件上了

老司机也跑偏了 ...

这才好呢,谁让他带电焊来者,该长记性了吧?

网友:
八戒也会变呀,哈哈,吹下锁开。这回榴莲包也挺多呀,不喝酒的酒鬼花生都来了

网友:
恭喜老哥又得花生又得K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2点半睡,3点起,正喝水呢,电话来了,是那小格打的,

    手机上还标注的路东理发店,那是当时她 ...

楼主,这熊猫电视机你咋不修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修。还有你那俩主板不错,尤其是你那H61主板还支持USB3.0,比我这个老联想H61主板好多了,我这个H61主板就不支持USB3.0

网友:
写的不错,我看完了,有点意思。

网友:
我来了 我走了

网友:
个人家电维修店真苦命,存活的没几家。慢慢消失的行业。

网友:
今天收入不错嘛!赶紧回家吃饺子。

网友:
开始以为是灵灵的房东呢,不对啊,她房东是瘦型猪啊

嘻嘻  小板不错带u3.  h61有u3?

网友:
那个SOYO(梅捷)的小主板,它用的内存条是笔记本用的那种(1333MHz DDR3,2GB到4GB之间)。

另外,主板上好像还有LVDS屏线插针(如果真有,可以找一些合适的液晶屏幕,自己组装个一体机)。
视频输出插口较多(有两个),一个HDMI、一个VGA,如果CPU支持多屏异显/多屏同显(两个以上的)、可接LVDS接口液晶屏的话,可以搞个三屏显示,每个屏幕显示不同的程序/窗口。

(欢迎楼主与各位回帖者和我探讨、交流)

开门,查水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k3c和soyo都挺香的,有点可玩性

一个没密码,一个没内存,装上我那D425板子上的1G的1066的内存,不着。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低。它但凡能着,买根大点的内存我认了,不着,可就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这么小的贴片,一下焊偏了,焊到旁边的元件上了

老司机也跑偏了 ...

真是打眼了,严重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