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镍氢电池加装保护板

楼主(2020-11-21):
有不少设备仍旧使用镍氢电池,但是这种设备一般都没有给电池加装保护板,所以经常出现电池被充鼓漏液损坏,其实这种电池充电保护非常简单,就是给电池并联两个串联的二极管即可,二极管电流10A以上,充电电流不得超过1A,不然发热太严重!

网友:
思路正确,有待实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两个二极管串联,把充电电压钳位在1.4V,那么充完电后,这两个二极管是拆下来,还是继续并在电池上?如果要拆下来,什么不直接换个靠谱的充电器呢?如果一直并在电池上,参考普通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两个二极管能把电池一直放电到0.6V。

网友:
楼主开出的是一个万能的药方,能治百病。

没有具体的条件,是无法确认楼主方法的可行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两个二极管串联,把充电电压钳位在1.4V,那么充完电后,这两个二极管是拆下来,还是继续并在 ...

你为什么不用死区电压为0.7V的普通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不用死区电压为0.7V的普通二极管?

你说的我也想过,后来有个大神实测了个4007二极管的通导曲线,好像有0.几MA左右的漏电电流的,并不是0.7V就不放电了。

网友:
少年!你需要一个靠谱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也想过,后来有个大神实测了个4007二极管的通导曲线,好像有0.几MA左右的漏电电流的,并不是0.7V ...

我实际检测过,二极管正向导通有0.5~1.8V不等的压降,说明二极管死区电压是不一定准确0.7V,假如你两个二极管不能稳定在1.4V,那你就用三个二极管做保护板

网友:
不嫌弃外观,大法的BC-CS2A某鱼一大把,就是挑电池,看不对眼就拒充

网友:
好像会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