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液晶电视背光坏

楼主(2020-11-21):
创维电视55E5ERS背光开机亮一下黑屏,手电照屏幕有图,遥控开关换台正常,后面再开机背光再也不亮。开机状态测背光电路无输出,应该被保护了。拆机试灯条有二颗不亮,随便换了二颗LED灯珠上去,然后上18v直流试此灯条(此灯条6颗灯珠),灯条亮,只是换上的灯珠亮度不一样。装机还是不亮背光,请教大师们是哪里坏了?还是要把背光保护去掉才行?或是板子坏了?

网友A:
现在开机状态测背光电路有无输出?

等高人回答

网友:
灯条问题,最好换灯条

网友:
保护电路问题,有时候比较麻烦,我家的是5组,2组有问题,后来我把这两组并到另外3组去解决了,就不知道寿命怎么样,先用着,不行倒时候买通用板点

网友B:
用外部LED电源能不能全点亮所有灯条一个个的试,换最好同类灯不然就全部换新的灯条,基本就是灯老化了,有些旧的灯虽然亮但还是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机状态测背光电路有无输出?

等高人回答

无输出,可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LED电源能不能全点亮所有灯条一个个的试,换最好同类灯不然就全部换新的灯条,基本就是灯老化了,有 ...

下午又拆开了,换的二颗灯珠有一颗不亮,下单一套灯条,换了看看。这机器二组背光一组6条6灯,共32颗灯珠全是串联,有一颗坏一组全不亮,日!但一组坏保护了,连累另一组也保护?创维太坑了!!

网友:
背光不管多少组输出,,,都是一个坏就整个背光保护,,不是创维坑,,

网友C:
灯条要换的话建议全部换,不要换单颗灯珠。不然的话,呵呵,你还会在拆电视。

楼主:
新灯条到货,但是每条新灯条点亮时电流310mA上下,旧灯条点亮电流260~270mA。大师们这样换了能用住不?

网友:
建议全部换,不要换单颗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条要换的话建议全部换,不要换单颗灯珠。不然的话,呵呵,你还会在拆电视。 ...

全套灯条成本不低。

楼主:
报告一下,全套换完正常点亮,但白屏时光斑明显,蓝屏时明显的明暗方格,是不是屏后面几块膜搞了

网友:
菲镜搞脏了,手汗或异物碰触过

网友:
1,直接换其他灯珠,或者短接,很多起火灾都是这样的。
2,没带手套,导光、均光板脏了
万幸吧,换的过程屏没坏,55以上对我一个人干来说有点难度。再找个人120寸也敢干

楼主:
感谢楼上二大咖回复,那几块板确实用手抓来抓去,还喷酒精擦过。不过呢感觉55寸屏徒手取下也没太大难度,主要得有那么大的开工场地,我就是场地太小把那几块几把板搬来搬去搞得上面粘上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