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爱国者U330 U盘 非暴力拆解

楼主(2020-11-21):
一位女同学因为U盘进水找我修U盘,这个U盘是爱国者U330,银灿is918m 闪迪的黑片。百度搜了下,发现本站有个暴力拆解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637
可是我没有磨光机也没有热风枪,就用打火机烤了。
最后拆下来是这样的:

基板套在塑料壳里再用胶水固定在金属壳里,胶水在塑料壳两侧,用打火机在两侧烤一下,胶水的粘性就会消失,上面的金属小罩子也是要在顶端的两面烤一下就能下来。
当然,上面这些操作最好是用到尖嘴钳。

网友:
当然,上面这些操作最好是用到尖嘴钳。

估计指甲也行,就是有点费

网友A:
有没有看看内容?

网友B:
这片子好奇怪,是不是坏闪迪黑胶体U盘切掉主控,打磨出焊点来废物利用的?

网友C:
都拆成这样了,肯定不要了吧?   有人说这种的,用水煮一下就可以拆了,我没实践过,有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好奇怪,是不是坏闪迪黑胶体U盘切掉主控,打磨出焊点来废物利用的? ...

看起来是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ufs打磨……

网友:
拿吹风机吹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成这样了,肯定不要了吧?   有人说这种的,用水煮一下就可以拆了,我没实践过,有谁试试? ...

人家只要数据就行,不敢水煮,这个就是进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内容?

正要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好奇怪,是不是坏闪迪黑胶体U盘切掉主控,打磨出焊点来废物利用的? ...

片子真的很奇怪,从没见过的 BGA30。还找不到主控板和它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子好奇怪,是不是坏闪迪黑胶体U盘切掉主控,打磨出焊点来废物利用的? ...

又看了一下,确实是黑胶体切掉的,真奇葩一闪存

网友(2023-08-03):
爱国者U330速度怎么样

网友:
银灿is918m有开卡工具不

网友:
拿吹风机吹一下就差不多

网友(2025-04-12):
同样进水了来开开拆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