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力博得XV牙科型电动牙刷,给牙刷换电池。

楼主(2020-11-21):
这个牙刷是15年购买的,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
最近电池衰减的厉害,从两天一充,到现在一天一充还往往刷牙的时候低电压报警。
于是决定拆开,把电池换掉。

拆开很容易,尾巴有颗螺丝,卸开之后用镊子轻轻一撬尾盖就出来了,小心把无线充电线圈拿下来。

把这两个卡子用镊子柄撬出卡扣,从头部向下推就整个出来了。

正面的电路板

正面的电路板

电池,17280电池,这电池可不便宜,异型电池都这样。
有改造空间。

电池要这样卸,它的电池仓有四个底部的开口,随便用什么硬东西往外一顶就出来了。
从电池仓正面是卸不掉电池的,被电池仓开口处的塑料片抱死,两边弹簧顶的也紧,不找对办法很难拿出来。

17280电池。

楼主:
这牙刷是力博得M1的马甲,结构上应该差别不大。

当时购买的时候,力博得的客服说这牙刷在刷牙程序上比M1优化了一些。

网友:
非典型电池,贝克特

网友A:
改装后能装得下18650么?我的力博得电动牙刷也有三年了,电池也快不行了!

网友:
我2016年买的牙刷,无线充电,97块钱送几个刷头,每天早晚一次,每次两分钟,到现在还是20天充一次电,当时觉得贵,现在想想不贵了。

网友B:
目测改14500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后能装得下18650么?我的力博得电动牙刷也有三年了,电池也快不行了! ...

装不下,我刚用卡尺量了一下,去掉后面的铁块,将负极改造到铁块后面的那个极片槽,可以利用的空间只有550,差100,但像6楼的回复那样改成14500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改14500毫无压力......

对,能改成14500,把那个配重铁块去掉,负极改到后面的那个极片槽,可以直接放14500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不下,我刚用卡尺量了一下,去掉后面的铁块,将负极改造到铁块后面的那个极片槽,可以利用的空间只有55 ...

刚刚把我的拆开看了,是14650电池,容量比你的大了很多,可惜拆装的过程中触碰的液晶屏擦伤了,然后就不显示了,杯具了,不过算了,反正也能用!

楼主:
你这是力博得把前期原本阉割的电池仓复原了,这点比我的强多了。
液晶屏碰坏了真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力博得把前期原本阉割的电池仓复原了,这点比我的强多了。
液晶屏碰坏了真可惜。 ...

力博得牙刷质量还真不错,虽然外表看起来有污渍里面像进了水,但实际上里面很干净,一点都不潮!

网友:
我去年就换成14500了,很简单。
每次单买力博得的刷头很贵,25左右一个,赶上有活动买个套装就合适了,109元打88折96块钱买6个刷头还包括一个新的牙刷和一个旅行盒。

网友C:
难度高不装上影响防水吗?我的松下EW-DM71电池也不行了,想自己换电池怕拆了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度高不装上影响防水吗?我的松下EW-DM71电池也不行了,想自己换电池怕拆了装不上去 ...

不影响,只要卡扣重新卡上,头部的胶套会被顶死,除非胶套老化不会进水的。

网友D:
有好用的兼容刷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用的兼容刷头吗

淘宝有十几块钱几个的那种力博得专用的便宜兼容刷头,但真没用过。

网友:
国产电动牙刷电池寿命不行
前几年也买了一支力博得带触摸屏的电动牙刷,不到一年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更换的效果,我咋没想到用14500呢,还傻傻的买了15270来换

网友(2024-07-23):
这个是怎么拆,是不是从底部无线充孔内拆螺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