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C款主板单网卡改双网卡

楼主(2020-11-21):
论坛已经看到A款 B 款但是还没看到C款于是发现C款的网口连接器有异于前面几款。研究了几天收集到了C款网口的图纸分享给大家我也自己留一个。
这款是网卡周围电路的电阻电容都焊好了的,只需要补充3个原件。

这款板子

1:WGI211at 网卡芯片 ,一定要要写好数据的,或者用旧机器拆机的。全新211芯片买的的话论坛内有教程如何写

2:无源25M的直插晶振一个

3:一个千兆带指示灯带变压器网口,这款网口是10脚输入 12-34-67-89脚为数据位 5脚为抽头公共端 10脚为接地(这个就很特别淘宝找了一圈都没有)

最后还有这2个原件是可以不用的,

接地电容和8脚ESD有需要也可以加上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动手能力太强,自己办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动手能力太强,自己办不到啊

知道什么原件了买了找本地修手机的应该都可以弄得

网友B:
锅牛真是很值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牛真是很值的平台,

确实超值改了可以做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超值改了可以做路由器

用蜗牛做软路由太浪费了

网友:
蜗牛貌似是翻车里头,性价比最高的一款。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太强,自己办不到啊

楼主:
对了这个网口我又查了下属于淘汰品种所以难买很老的210板子上面有这类的网口

网友:
技术过硬,支持DIY

网友C:
不怕死的就不用网变,直接用电容耦合,装个最最最普通的RJ45座子上去

网友:
第一时间上的车,丢仓库没空折腾

网友:
优秀。不过普通玩家玩不转

网友D:
发的太晚,主板搞了一半就卖了

网友E(2020-12-23):
网口找到了吗?这个主板挺好的。

楼主(2021-01-23):
引用 网友E:
网口找到了吗?这个主板挺好的。

嗯找到了弄好了。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死的就不用网变,直接用电容耦合,装个最最最普通的RJ45座子上去

专业专业,还是稳着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的太晚,主板搞了一半就卖了

我也是才有空研究拆了个座子然后比着弄的,网口还不容易找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找到了弄好了。完全没问题

链接发给我看看呗!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发给我看看呗!网口的

买的另外一个款然后改的
买的是元测的那 12 34 56 78 数据那款改的那款最好改开后盖直接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