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脑与监控常见工具及规格》

楼主(2020-11-21):
一、前言
电脑上有哪些螺丝?监控相关的螺丝螺母都是什么规格?我们应该买什么规格的工具?是否在买工具时会多买而产生浪费?

二、基本常识

M3是指螺栓的直径是3mm,后面对应的5.5mm是指配套螺母的外直径(我们单独买螺母时也可以说M3,此时指螺母的内直径)
大家单独买工具时,最好按照上面的规格来买,而不是来个全套(这全套里面有很多是用不着的,堆在一起即乱也多花钱)

三、电脑螺丝刀
如果螺丝刀的规格标着3*75,则是指螺丝刀杆直径为3mm,长度为75mm,一般常用的三种规格为:

  • 3*150:主要是拆笔记本螺丝、个别散热器上的小螺丝(如玄冰400底部的固定螺丝)
  • 5*75:一般为PH1尖头,下能拆小螺丝,上能拧大螺丝(能干3*150的活,也能干6*200的头)
  • 6*200:一般为PH2头(就是不太尖)所以它干不了3*150的活,主流螺丝它是可以拧的,网上卖的螺丝刀批头也是6mm杆径的,可以配锂电钻或3.6V/12V/20V起子机用)

既然5*75这么万能为啥还要推荐3与6的螺丝刀呢?因为5在拧笔记本的时候虽然能拧感觉不如3的好用,拧6的时候能拧但感觉用不上大力,它的主要战场是家里电器插座上的螺丝应用(比如部分插排,插头里面的固定螺丝得用它;像墙上插座用于压线的螺丝用5mm螺丝刀合适)

四、机箱六角铜柱
90%的机箱附带的铜柱为M3规格,也就是用一把5.5mm的套筒螺丝刀就行
少数机箱附带的固定主板的六角铜柱为M4规格,得用7mm的套筒螺丝刀(比如ROG的太阳神机箱就是M4规格)

所以对于多数人的装机预备工具,提前花5块钱左右买把5.5mm的套筒螺丝即可,它的作用是来检测机箱中已经装上的六角铜柱是否紧固,是否存在滑丝的情况(到时候安上主板螺丝拧不下去,上下轴转很是爆炸),有些主板需要8颗铜柱固定而机箱一般上6颗,有的机箱第6颗铜柱的位置还要上下移动,总之,这把螺丝刀有用。

五、监控支架螺丝规格
个人认为,早年流行的鸭嘴支架目前已经退出了市场,因为它的方向调节不是万向而且容易生锈,目前主流用的支架为铝制万向支架,如下图

当我们拿它与别的支架搭配时会涉及到螺丝规格的问题(上面支架底盘上的开孔一般为5mm),比如与工字钢支架,与抱箍支架,如下图

这两种支架上面的花样开孔是为了兼容各种支架开孔的,开孔直径为6mm

工字钢支架一般是配套送螺丝的,按标准来说应该送M6*10规格的套装(螺栓、弹簧垫、垫片、螺母),但事实上因为网上有些便宜货会送M4的螺丝套有垫片在也不至于螺丝从孔里漏出去,好点的工字槽支架都是送的标准M6*10规格的螺丝套

M6虽然标准,但支架的开孔是5mm,所以要提前用电钻将铝支架上的孔扩为6mm的,如果用5mm的螺丝套将就也行,但最好用标准M6*10的套装

抱箍支架一般即不带钢圈,也不带螺丝,需要自购。钢圈的规格根据被绑物体的直径来确定大小,小号的一般是直径10cm,中号支持20cm,大号支持30cm,特大号有支持40cm的

抱箍支架所需要的螺丝套规格一般也是选M6*10的就行,当地的标准件五金店都卖这东西也不用到网上买(搞不好网上还贵)

六、快夹头锂电工具简介
快夹头锂电工具我们接触到的大约有4类:

  • 3.6V起子机,1/4快夹头
  • 12V冲击起子,1/4快夹头,多为有刷电机
  • 20V(18V)冲击起子,1/4快夹头,有无刷电机产品
  • 20V(18V)冲击扳手,1/2快夹头,无刷类产品很多

就是说凡是起子机,工具都是通用的(包括螺丝批头及套筒工具),100-150元左右的3.6V小起子机,一般会送一个工具箱,里面有各种转接头及配套的套筒及批头,可以说用这种小工具我们不需要准备额外买啥东西!……个人是不推荐大家购买任何3.6V的产品,哪怕他的外观做出花来!因为99%的3.6V起子机,它的开关并不支持无极变速(就是轻按转的慢,按到底转的快)是恒速转的,虽然它的转速不快,但我感觉用恒速的产品去拧螺丝并不好用。

12V与20V冲击起子虽然也能钻孔与拧螺丝,但它的专业是拧小号螺栓及打燕尾丝!现在在农村及城市经常见大棚搞,这就需要用到燕尾丝,一般规格为M5的,需要8mm的套筒来拧,要拧这东西要求电钻作到高扭力与高转速,缺一不可;像锂电钻拧这个是不行的(但有些锂电钻竟然宣传可以拧燕尾丝,这是一种缺德行为,因为把咱累死你可能一天就能拧一个或一个也拧不进去);起子机的转速可以作到2500RPM左右(插电的冲击钻可以作到3000RPM左右,这东西拧螺尾丝效果比锂电起子机好用多了,但受到线的束缚,所以还得用起子机),装监控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钢管啥的,这时候锂电起子机就可以用上了,一般卖燕尾丝的,一盒一盒的卖,盒里会送一个8mm的套筒,倒不用额外准备

额外插个话题,关于锂电钻与锂电起子怎么选的问题,如果是装电脑以M3为主的小螺丝,我们要精准的控制扭力,这就得用到锂电钻,品牌锂电钻的扭力比较精准,比如设为1档,达到相关扭力就会离合而不会伤害螺丝;起子机没有这么精准的挡位一说,有些产品分可能分低、中、高三个档,都是大扭力,而且拧不动了还会锤击,所以干电脑拧小螺丝及钻孔就用锂电钻,如果是野外干活果断起子机,起子机除了劲大也有快夹头,还能钻角铁(这一项锂电钻是办不了的)

七、套筒相关
在安监控的时候,可能要打一些膨胀螺丝,那上面是有螺母的,如果我们用起子机+加长六角套筒来拧螺母是不是很轻松呢?这时候就遇到了我们要准备几种套筒的问题,打开淘宝一看,如下图

看着好全,其实平时就用其中几个,而且弄这么多也不方便携带,我用的锂电起子是送了塑料工具箱的有些空间,能放几个,我建议购买的规格为:7mm、8mm、10mm、14mm、17mm、19mm就这六个(17与19应用的非常少,主要是前几个应用多)

7mm,主要是针对M4螺栓,比如不锈钢钢圈上的螺帽,但这种螺帽也可以用6mm的十字螺丝刀拧
8mm,除了拧螺尾丝外,少见有哪些规格会用到它,上面提到了针对抱箍支架选购螺丝套的问题,提到了也可以用M5的螺丝套,那这时候就要用到8mm的套筒了
10mm,最为常用的规格,监控支架上的六角螺丝及一些折叠梯上的固定螺丝,基本都是M6的,正好用10mm的套筒拧,有些小的膨胀螺栓的螺母也可以用它拧
14mm,在监控中当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粗的螺丝时,一般就用这个规格拧,像上面提到的工字钢支架就是M8的,得用14mm的套筒拧。还有我们平时走线可能要打一些膨胀勾,一般选择M8的,上面的螺母外径就是14mm的(注意文章开头的规格对应),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14mm的叉扳手来操作
17与19mm主要是当备用了,因为这两种是国标规格,也可能哪一天就用到了。

八、手动扳手
像膨胀弯勾,直的套筒工具是用不上的,得用叉扳子,只需要2个规格就行了,8-10mm与14-17mm的,其它的不需要

关于万能扳手如下图

左侧两个为一小盒装,22元左右,说它完全取代叉扳手或活口扳手吧也不完全对,因为用它拧的东西会有伤痕,所以平时干活也带着它,当个应急用而已

九、电动扳手相关规格
电动扳手的扭力一般在300Nm左右,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拧粗的螺栓,一般市场价是500元左右,也有卖一千元的,扭力可达600Nm以上,这个对于安监控来说用不着了

有些驾校类似的场景,需要安一些立杆,下面固定立杆的螺栓规格多为M16,对应的螺母外径就为24mm,我自己买的东成的DCPB02-18,送了一个套筒套装,本想额外再买些套筒感觉在实践中也用不着了

需要注意的是,电动扳手并不适合来拧燕尾丝,东成的那个套装送了1/2转1/4转接头,这样也能用起子机用的六角柄配件,但它轴心不够,一个燕尾丝也拧不了,它只适合来安装角手架、汽车或三轮车螺丝拆安及监控立杆等大螺栓的拆安

我自己为电动扳手备的套装是:14mm、17mm、19mm、22mm、24mm、27mm、30mm,平时扔在汽车后备箱,搞不好哪天换备胎倒是用上了,因为这东西在监控中用的很少

十、结束
也许写的草率了,将就看看吧……

网友:
学习学习,平时一般就将就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用心总结!

网友:
总结的不错
支持一帖。

网友:
再完善一下,可以申精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顺便问个问题  在切网线外皮时候  有没有百分百不伤内部外皮的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顺便问个问题  在切网线外皮时候  有没有百分百不伤内部外皮的方法  谢谢 ...

我现在用的邦手BS433268中送的小黄刀来剥线的,剥线迅速,偶尔伤一根内线,伤一根内线中的一点皮,无大碍,这个方式比任何方式都高效;另外,剥出来的短线我已经习惯用松线器来处理了(对于0.5mm的较硬的网线是有必要的,而且干活时我是戴着手套来干这个活的),松线器用钢的会弄破绝缘皮,用铜的也会伤一点线皮,不过无碍不影响施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顺便问个问题  在切网线外皮时候  有没有百分百不伤内部外皮的方法  谢谢 ...

市场上有六七块钱的专门的剥线器,原理就是有一颗自攻丝可以调节刀与线皮之间的距离,按说这东西是科学的,但事实上它体积较大我不习惯用它,还是小黄刀、松线器放在兜里随时取用方便。

我在做那期介绍网线钳的视频或文章时,提到过为了不伤内线要去掉剥线位的底刀,在演示时慢慢的剥线是不伤内线,实际工作时,网线往往是斜着的,还挺硬,网线也不是绝对圆,经过拉伸已经变形,所以用网线钳总会伤内线,在实践中发现小黄刀随意快速或慢剥,小概念伤一根内线的一点皮,它还是很高效的

之前买钢的松线器作实验时,卖家送了一把小黄刀,超级垃圾,与邦手网线钳送的小黄刀差十个台阶,注意这些细节。

网友B:
锂电钻不好打钻尾丝?至少我用过的机器没遇到过,锂电扳手也可以上钻尾丝而且效率比12v电钻还高,至于拧不动了开始锤击,我想说的是,一旦开始锤击,而螺丝还没拧紧,那么效率就非常低了,这就是扳手为什么比冲击起子拧钻尾丝好用的原因,基本上要等到螺丝到底了才会开始锤,至于电钻,我用5289,四档上9毫米屁股的非常轻松,手上的5279也是毫无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钻不好打钻尾丝?至少我用过的机器没遇到过,锂电扳手也可以上钻尾丝而且效率比12v电钻还高,至于拧不 ...

文中提到了转速,起子机12V的是2500-2600RPM左右就可以钻了,你的5289非常暴力四档是4200RPM比有线的冲击钻还暴力,这种转拧M5的燕尾丝可以说非常轻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中提到了转速,起子机12V的是2500-2600RPM左右就可以钻了,你的5289非常暴力四档是4200RPM比有线的冲击 ...

那12v的也能上啊,5279也没问题

网友:
电脑2块钱一把镙丝刀打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钻不好打钻尾丝?至少我用过的机器没遇到过,锂电扳手也可以上钻尾丝而且效率比12v电钻还高,至于拧不 ...

对的,手上的5282拧燕尾螺丝二挡毫无压力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钻不好打钻尾丝?至少我用过的机器没遇到过,锂电扳手也可以上钻尾丝而且效率比12v电钻还高,至于拧不 ...

电动扳手-边拧边锤;冲击起子-拧不动再锤,你确定观察过两者的区别?我的电钻是锐奇BL7212,最大30Nm,最高1400RPM,我用它在角铁上拧燕尾丝是拧不动的,或者说一天可能就拧一个。而用上起子机,只要扶准了一下就能进去;电动扳手我有东成的,起子机也是锐奇的,早已实验。

楼主:
昨天去当地标准件店买了一斤10mm的螺母,花了6元钱,取出10个称重好像是0.019,这6块钱好像买了260个之多,再看淘宝上合着2毛到3毛钱一个特别的坑,所以像这种螺栓螺母建议大家在当地标准件店里买。

网友:
学习一下,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