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太阳能板下面的稳压,这东西。。。小白不懂评价

楼主(2020-11-21):
拆了一个太阳能的稳压盒,输出5.2V,线路板感觉好简单,但是我的脑子对我说不认识他,请大神来看看

6V6W太阳能板的两个稳压板,431+FZT788B输出电流比MP1484EN大,是不是说明效率高呢,但是第一个板子给充电宝充电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测试过后充电宝就起鼓了,另外一个快报废的18650充电宝没事,充手机,小夜灯,牙刷LED都没事。相对MP1484EN就稳定点,就是充得好慢。。。大家有什么好的稳压板帮忙推荐下啊,做个小太阳能电源这么麻烦,感觉还是买现成的不要折腾好了

网友A:
我接的4056成品板

网友B:
好像芯源半导体有山寨版的,我网购过芯源2307迷你降压板,最奇怪的是输入电流被限制在1安以内,有的过流重启保护,有的秒烧芯片裂开,不如原装拆机7805线性稳压,网上一查才发现有山寨芯源2307芯片。LM2577升压芯片和LM2596降压芯片,4056充电板等都要谨慎山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的4056成品板

成品4056充手机和充电宝的话感觉有点怪,4.2v的话太低有些手机不识别吧,还有最主要的效率问题。现在背包板都出支持快充了,感觉还用4056的话会不会太慢

楼主:
4056充手机么。。。额,4.2V输出是不是有点低了,而且效率方面真不看好,现在都出快充模块了,还想着搞个快充模块呢。

网友:
线性稳压啊

网友C:
第一个是线性稳压,最好两板并联,要不损耗太大,估计散热也够呛。
第二个建议两板串联,这样可以在光照不是特强的地方也有输出

网友:
另外不要用4056,这里要的是5v输出,除非你是直接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芯源半导体有山寨版的,我网购过芯源2307迷你降压板,最奇怪的是输入电流被限制在1安以内,有的过流重 ...

这东西还真难看出来。。。一点经验都没哟~

楼主:
大佬有方案么,我最近撸了好几个板子,有一个号称有MPPT功能的,没分析出来功能,谁有空帮做下测评,我可以提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线性稳压,最好两板并联,要不损耗太大,估计散热也够呛。
第二个建议两板串联,这样可以在光照不 ...

两板并联的话输出会增大么?还有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傻充啊,一直输出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方案么,我最近撸了好几个板子,有一个号称有MPPT功能的,没分析出来功能,谁有空帮做下测评,我可 ...

一般所谓的MPPT就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