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散热这点怎么拆

楼主(2020-11-21):
请问大神们,这里螺丝已经拧掉了,但是还是没法拆掉啊。散热好像粘着壳子。。。。
怎么办。。。。

忽视下面的螺丝,下面的螺丝已经卸掉

网友:
一字起把功率管别开,就可以取掉了

网友:
粘住了,用点劲别开,或加热能无损松开

网友:
胶粘材料温度提高,流动性加强。

网友:
用块刀片插进去轻轻一别,就可以把功率管别开。如果要拆小铝板,标签下面有螺丝。

楼主:
已经取下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