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奇怪的小风扇

楼主(2020-11-21):
今天把家里的风扇全部拆洗上油,准备收起来,发现有个风扇的电机样子很奇怪,给大家瞧瞧。
风扇的样子是这样的
拆开电机是这样的
样子好奇怪,拆完上油,油是保养剩下的机油,装好收工

网友A:
罩极电机,小功率风扇用得比较多

网友:
省了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罩极电机,小功率风扇用得比较多

原来这东东叫罩极电机,涨知识了

网友:
这种电机更耐艹,,

网友:
非常静音,我也用

网友:
罩极式电机,两个铜短路环,具体原理B站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东东叫罩极电机,涨知识了

很多220V的小风机都是这玩意,特别是各种机柜的散热风扇。

网友:
第一次见落地扇用这种电机

网友:
有些宿舍不让用大直径微风扇,只能用小夹扇放床边,楼主的风扇头跟宿舍小夹扇很像,里面都是排风扇用的短路环罩极电机,一般带蜗轮蜗杆齿轮箱摇头模式,只是把夹子部分换成落地套件。

网友B:
这种风扇十年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十年用不坏

这种轴套的,每年得上油

网友:
罩极电机,以前看过小风扇用,大电扇居然也用。。。。这种电机启动扭矩很低,效率也很低。

网友:
罩极罩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