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买了假料的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0-11-21):
在今年1月份就买了一个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当时主要看到便宜,才3.5左右。从买来后一直没有使用,最近忽然想把玩一下。模块的操作非常简单,就是给trig脚一个至少10us的高电平启动模块,模块自动发出8个40kHZ的电平,然后由echo脚返回一定时间的高电平,程序只需计算出高电平时间,然后根据高电平时间*340m/s的公式算出实际距离即可。经测试,精度还是可以的。
逻辑分析仪抓到程序的时序图:

该模块上的芯片基本都被打磨了,除了LM324。看到一些商家的产品详情中说别人家的产品存在如何的问题,其中提到了晶振。于是,我心血来潮,准备测一下所买模块中的晶振。结果一测吓一跳,模块中的晶振根本没有起振,没有发现任何波形。难怪晶振都是打磨了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二手坏晶振。难到买到了传说中的假料模块了?真是到处都是坑!

网友:
假晶振是有可能的,用了单片机内部振荡器,精度稍差点。目测板上的MAX232也是假的,外围没有升压用的电容。这样做的结果是发射探头输出信号弱,测量距离短。

网友:
晶振应该时没有起作用,都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这个东西手里有几十个,好像还能用,精度谈不上,做个小实验,验证一下程序而已

网友:
假的应该不至于,要么用的是拆机料,坏了,自动切换到内置晶振

网友A:
这东西就一个MCU,一个换能器驱动器(实际上式高压串口差分收发器),加上一个接收器的放大器组成,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晶振假的不至于,可能是什么原因不起振了应急切换到内时钟。
当然也许是你的测试方式有问题。晶振的驱动信号很弱,一般的逻辑分析仪测不出来的,而且并接的探针带来的参数变化有时候足以破坏振荡条件。建议你用示波器带上10x以上的探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一个MCU,一个换能器驱动器(实际上式高压串口差分收发器),加上一个接收器的放大器组成,也不是 ...

对的,估计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晶振没有起振。用逻辑分析仪(用它测其他板上的晶振没有问题)和示波器都测了,没有波形。起振电路上貌似少了两颗电容。

网友:
同样一个拿出来示波上了一下真的晶振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