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是线是什么线

楼主(2020-11-21):
一头水晶头,一头VGA视频头而且还并联有一个AV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淘宝识图也搜不到。

网友:
可能是plc之类工控产品的联网线

网友:
串口线。交换机路由器配置用

网友:
那个不是VGA,是COM。COM转RS232,带电源母座。电脑设置路由器用得上,其他RS232接口的设备也用得上。我有一个没电源口的,设置过一次路由器。

网友:
Consle线,那个不是视频接口,是COM口...

网友:
应该是扫码枪上边的。。。

网友:
基站维护使用的

网友:
以前加油机写卡充值设备有这样的线

网友:
vga是15针,你这个9针口,应该是以前主板背面的串口。

另外一个圆口好像电源口。感觉这条线是以前单片机连接电脑com口的刷机线,不知道有没有猜错

网友:
VGA是D-SUB15   这个是D-SUB9   是某种带供电的RJ45转D-SUB9的通讯线

网友:
条码扫描器的线

网友:
RJ45转RS232线 COM串口9孔水晶头线 db9串口转网口线打开网址

网友:
一看就没配置过交换机。

网友:
扫码枪之类设备的线,圆口是辅助供电

网友:
这是红外触摸屏(歌厅点歌机)用的串口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