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对讲机大拆(BAOFENG BF-C1)

楼主(2020-11-21):
这台机子基本不管哪个频段绿灯都会闪,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连不上r480写频软件,可是耳机又没问题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MjgyMjQxOTA0'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补充内容 (2020-11-30 15:36):
最近找到个手机app,可以和传统对讲机通联,南山对讲还不错,文字消息会语音报读,我主要听听航空塔台

网友A:
绿灯不是有其他的对讲机在通联吗?同频道用户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灯不是有其他的对讲机在通联吗?同频道用户太多…

想写频却没找到写频软件,看别人说480的可以写,可是我这连不上,要不是还可以试试改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写频却没找到写频软件,看别人说480的可以写,可是我这连不上,要不是还可以试试改频 ...

去老站看看,记得老站有写频软件教程…

网友B:
 那个旋转是调节频段偏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老站看看,记得老站有写频软件教程…

能发个链接吗?我没找到老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旋转是调节频段偏移用的。。。

好的,那需要配合频测仪吧??另外电路板写的2,是不是之前维修过的标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需要配合频测仪吧??另外电路板写的2,是不是之前维修过的标记 ...

看板子没像是被修过的,亮绿灯你应该检查下PPT收发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老站看看,记得老站有写频软件教程…

未找到相应文件,请看
下载量:

447
创建时间:

2020/09/22 09:23
分类:

写频软件
365

全选  下载
【摘要】
若您未找到相应文件,可添加我们售后微:BFstore

提供你所对应机器的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没像是被修过的,亮绿灯你应该检查下PPT收发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焊死的,和别的对讲机还不一样,别的是按钮

网友C:
绿灯闪应该是接收到信号,但是设置了接收压音,所以就没播放出来,红灯亮好像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灯闪应该是接收到信号,但是设置了接收压音,所以就没播放出来,红灯亮好像是发射。 ...

嗯,是的,频繁亮起,应该是坏了吧,我这还有另外3种对讲机也没收到那么多信号,想写频可是没找到对应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频繁亮起,应该是坏了吧,我这还有另外3种对讲机也没收到那么多信号,想写频可是没找到对应软 ...

宝峰的写频软件很多地方有下载,公开的资源。我写这个牌子写多了,基本没遇到过问题,用建伍口的写频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个链接吗?我没找到老站

网页版跟手机网页版都有啊…

楼主:
客服给的版本,和网上下的不一样

网友D:
与建武的写频线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建武的写频线通用

k头的啊,字数补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写频却没找到写频软件,看别人说480的可以写,可是我这连不上,要不是还可以试试改频 ...

可以直接到宝峰的官网下载写频软件,然后按本站的教程,自己弄根写频线都可以,嫌麻烦的话,就直接网上买根,我就是自己弄的,开始用了PL232模块,死活用不了,后来换了另外一个模块,就可以愉快地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到宝峰的官网下载写频软件,然后按本站的教程,自己弄根写频线都可以,嫌麻烦的话,就直接网上买 ...

另外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灯闪应该是接收到信号,但是设置了接收压音,所以就没播放出来,红灯亮好像是发射。 ...

如果是干扰信号太多,可以按下面的打开净噪按钮打开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