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型号DJ11B-D30D一直加热不会停最后嘀嘀响不工作

楼主(2020-11-21):
家里的九阳豆浆机今天拿出来用,泡好豆放好水按选择功能选湿豆原磨,前段部分工常,可以加热几分钟然后电机开始打豆,约5分钟左右开始煮开豆浆部分,结果一直加热到水开也不停止到下一环节,最后发出嘀嘀响停止工作!不知道是传感头的问题还是温控开关问题,在水开后嘀嘀响停止工作后测量温控开关也是通的,水开不是温控开关是断开的吗?传感头在常温测量只有70K左右,这个正常是多少K的,请求坛友分享一下技术!先謝謝大家,感謝!

网友A:
电机单独接电转不?继电器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单独接电转不?继电器正常不?

电机单独转啊!选清洗功能正常,湿豆原磨时开始是正常的,先打一会儿豆,再加热一会儿,再打一会儿,这样的话继电器是正常的!~到最后深度煮开的时候就是不能停了!

网友:
传感头在常温 正常是 100K的

网友B:
25度室温时阻值一百K,,,阻值变小应该是好快就停才是,,除非阻值基本不变了

楼主:
对对!~我刚去深水宝看了一下!全新的传感头也是标注100K的!~

网友A:
6楼见解有意义。

楼主加温传感头,看阻值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度室温时阻值一百K,,,阻值变小应该是好快就停才是,,除非阻值基本不变了 ...

会不会煲体发热管底部的温控开关不会断开所造成的?我在它热开水后测量它还是导通的,按理水烧开后应该属于断开状态吧~!

网友B:
应该不会用那个温控开关来控制的,,,应该是程序设定的时间到了才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见解有意义。

楼主加温传感头,看阻值是否变化

刚才试了!~用打火机烧后变成1.6K。现在慢慢阻值变大一分钟升回50多K,现在还在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用那个温控开关来控制的,,,应该是程序设定的时间到了才停止加热 ...

以前我记得是烧开后停止加热然后电机再转动打几次再一次加热烧开后就提示打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用那个温控开关来控制的,,,应该是程序设定的时间到了才停止加热 ...

刚才用25度的自来水淋它阻值去到94.8K,那么可以说明传感器没有坏吗!~

网友B:
基本上会大幅度变化阻值的都正常,,

网友A:
仔细看所有焊点,适当补焊,清理所有插接件,然后通电运行,你会发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会大幅度变化阻值的都正常,,

 好的!~那先不用买它!~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所有焊点,适当补焊,清理所有插接件,然后通电运行,你会发现好了。 ...

明天再细看一下!先谢谢你哦!~~刚才那个发热丝底部那个温度传感器我用煤气炉烧它,它会断开,但不知道是多少度断开的

网友C:
你的豆浆机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属于使用不当,是不是水加的太多了。

网友:
换这个传感器吧,九阳这个毛病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豆浆机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属于使用不当,是不是水加的太多了。

我开始也是以为是加多水的问题,试过加一刻度的水位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