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造锂电池万能充电器

楼主(2020-11-21):
    前一篇帖子说道家里找出两个锂电持万能充电器,并拆开了做对比都是使用3582DA芯片的,网友说用3582芯片的充电器可以使用。因为已经有18650电池的充电器了,所以打算把其中一个改造成专门给14500和17500这些小容量电池充电用。充电电流要求小一些,于是从网上购买了可编程的4056充电小板进行改造。商家建议充电电流0.37C(C为电池容量),索尼14500容量为700mA,所需充电电流为700*0.37=259mA,商家给出了对应的电流调节表大概需要5K的编程电阻,

红圈里的122就是对应的1.2K编程电阻,说明输出电流1000mA,要跟换成5K的电阻。

于是找来一块旧电路板,上面找到2颗5.1K的贴片电阻。一把电洛铁堆锡法拆下,同样方法拆下1.2K电阻换上5.1K电阻,在此就不上图片了,没法拍照。
     下一步就是改造原来的充电器壳体了,为了固定住正极片,所以原来的电路板不能拆下,仍然装在里面,只需要把电路断开。
红圈出就是正极片焊接处,焊接一条红色线到壳体外。原来的红色负极线拆除不要。
蓝色圈处滑轨焊接一条蓝色负极线到壳体外。
这就是壳体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给4056小板找安装固定的地方,我的解决方法是拆除2片金属插座,然后使用钢锯片贴着底面据出两个凹槽,凹槽宽度要和4056小板一样宽,(小心别据太多,过了就松动不牢固),
接下来就是把4056小板和对应的红蓝两线焊接起来,然后推入凹槽内,推到底就顶住了,上下左右几个方向都不会移动的,只能外抽,可以打少量的胶来固定。这样安放电路板的好处是1:电路板半隐藏起来,不凸出在壳体外,不容易磕碰到电路板造成损坏。2:这样方便观看充电指示灯的状态,如果电路板装进壳体内就看不到指示灯了。改造基本完成,接下来上电测试。

上电测试,指示灯亮起。
装上电池后红灯亮,说明在充电状态。

用万用表测量充电电流为230mA,充电速率大概为0.33C,到此,充电器的改造圆满完成!!!

网友:
可编程电阻  编程电阻

网友A:
我是俩4056并联充 ,,,大概1.5A 。。。快啊

网友B:
为什么不利用充电器原有的开关电源呢?我有一个两槽的18650充电器就是利用原充电器的开关电源用4056x(有防反接)改的

网友C:
楼主,可以不用改装的,HT3582DA最大充电电流才300mA,可以不用改,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不用改装的,HT3582DA最大充电电流才300mA,可以不用改,直接用的

主要还是对原来的电路不太放心

网友D:
最好再加一片保护板,我遇到不少山寨4056芯片,通常改小输出电流到500毫安保守些,有的需要锂电池应急1安快充给4056加散热片,正品应该是TP开头拓微电子4056芯片。充电器最好是TP4057电池防反接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再加一片保护板,我遇到不少山寨4056芯片,通常改小输出电流到500毫安保守些,有的需要锂电池应急1安快 ...

TP4056有电池防反接的型号了。TP4056X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再加一片保护板,我遇到不少山寨4056芯片,通常改小输出电流到500毫安保守些,有的需要锂电池应急1安快 ...

好像有坛友说过,TP4056虽然手册中的指标好看一些,实际一致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俩4056并联充 ,,,大概1.5A 。。。快啊

用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原来的1A都嫌太大,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坛友说过,TP4056虽然手册中的指标好看一些,实际一致性比较差。

曾经网购升降压电路模块的时候,顺便买了一片9元正品TP4056x4急速充电板,因为截止电压会触发精工保护板导致充不太满,充2万毫安时并联电池组截止电压4280毫伏,没多久不想用了,改用前级可调压升降压板加后级7135x8限流,至少比4056多了可调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再加一片保护板,我遇到不少山寨4056芯片,通常改小输出电流到500毫安保守些,有的需要锂电池应急1安快 ...

网上常见的TC4506A芯片,微拓的TP4506比较少吧!4507成品电路板也少见,都是卖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4056有电池防反接的型号了。TP4056X

哪有卖?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常见的TC4506A芯片,微拓的TP4506比较少吧!4507成品电路板也少见,都是卖芯片的。 ...

2013年的时候我在手电论坛,DIY商家买手电驱动板的时候,顺便买过点拓微4057x2充电板,卖成品的商家确实一直很少,TP4056商家好像2013年多一些,当初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比较少价格偏贵等,随着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变多实惠的时候,TP4056充电板也变少了,几乎换成价格更低兼容引脚其它405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利用充电器原有的开关电源呢?我有一个两槽的18650充电器就是利用原充电器的开关电源用4056x(有防 ...

不知道这么改原有的电路,原有的开关管是13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卖?有链接吗?

TB:深圳市优信电子科技,双十一刚买了几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么改原有的电路,原有的开关管是13001.

带13001开关管的那部分是电源部分。4056芯片管的是后面的充电部分。只要输入电压在7V以内(取了保险系数)。其实,只要查一下4056芯片的数据手册(别管前面是TP,还是TC)就清楚怎么接了。不过,采用4056芯片的充电板很便宜,上面写得很清楚怎么接。但这种现成的充电板默认充电电流为1A,充18650比较合适,充其它小容量电池的话像楼主介绍的更改电流设置脚的充电电阻。具体阻值手册上都有。商家也会告诉你。不过,你得有所需要的贴片电阻,且要有这方面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对原来的电路不太放心

不放心什么?可以检测一下充电截止电压与充电电流大小。4056也是低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4056有电池防反接的型号了。TP4056X

是的。也是南京拓微的,芯片内有一个比较器C3,其同相端接电池正极,反相端是2.9V,如果电池接反了,直接中断,停止充电。当然,电池坏了或放电过度了,当电压低于2.9V时也拒绝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