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容量减半,电池怎么不减呢

楼主(2020-11-21):
那么,容量很大的法拉电容呢

网友A:
不管电容容量多大多小,两只相同的串联,容量减半,耐压加倍。如果是并联,容量加倍,耐压不变。

网友:
麻烦多看点基础书籍,两个都不是同一类东西的好吗,电容是充电储能电池是化学能。

网友:
电阻串联还增加阻值分压呢,

网友:
初中物理书,多翻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容容量多大多小,两只相同的串联,容量减半,耐压加倍。如果是并联,容量加倍,耐压不变。 ...

两个并联的1000uf电容可不可以用一个2200uf电容替换

网友:
法拉电容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并联的1000uf电容可不可以用一个2200uf电容替换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大电容的寄生电感比较大,对于追求发烧的人,一般是多个小电容并联当大电容使。如果是普通应用,直接代换即可,如果要求高些,再并联一只几十微法的小电容。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还是多个小电容并联为宜。

网友:
单位都不一样,如果电池用法拉来算能量也是小的,但是电池的电量曲线和电容不一样,不是减半

网友C:
概念混淆,电容容量的单位是法拉,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两个都不是能量单位,能量单位是wh。两个一样的电容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总能量都是翻倍。一个1法拉电容从5v放电到0v e=1*5^2*0.5=12.5焦耳 两个并联容量翻倍电压不变e翻倍等于25焦耳。两个串联容量减半 耐压提升一倍,因此e=0.5*10^2*0.5=25焦耳,还是25焦耳,1wh等于3600j,因此俩相同电容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总能量都是翻翻。下面说电池,电池容量单位是ah或mah,ah*v(均压)=wh,例如1ah 1v均压 两个串联容量不变 电压增加一倍,因此2*1=2wh,两个并联均压不变,容量翻倍,能量1*2=2wh,总能量还是翻倍,因此无论电容还是电池,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总能量都是翻倍,不要把电容的容量法拉和电池的容量ah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并联的1000uf电容可不可以用一个2200uf电容替换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量纲错了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概念混淆,电容容量的单位是法拉,电池容量单位是mah,两个都不是能量单位,能量单位是wh。两个一样的电容 ...

不愧是带着平顶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