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紧急提醒!链锯片危险!!

楼主(2020-11-21):
今天照例看优惠购版块,见到角磨机变电链锯的推荐。于是去搜索链锯片的详情
结论:作为DIYer,这个还是不要碰,老老实实用电圆锯。

天猫评价,追评里

想看大图的,也可以自己去看。

以下高能提醒!图片血腥!!介意者请跳过!!!

另一位用户:

网友A:
WC  我今天刚定的一个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  我今天刚定的一个圆的

如果没有发货,可以取消订单。

网友:
木工去世器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所有电动工具都有危险最好不要违规操作。我看了下评论要是他断电后再取出卡住的锯片就不会受伤,使用电动工具一定要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发货,可以取消订单。

晚了  来了不用吧  没法了  一直感觉危险 没买 今中午没忍住 买了个

网友:
隔着屏幕看着都痛

楼主:
有师傅带领,学习使用电链锯问题不大。

工具爱好者或者新手容易出事。出事前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网友B:
到木工论坛看看吧,角磨机上锯片纯粹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木工论坛看看吧,角磨机上锯片纯粹是作死。

木工论坛,云石机倒装都会被指责。

网友:
工具无罪,这种人,用什么工具都会伤害自己。

安全意识最重要

网友:
这种是代替五叶锯片的 不是当锯片使用   这种用充电角磨机按键开关 加副手柄 一脱手就停机 还是安全的 美亚都有卖  他是链锯的链条 不容易卡死 一个是两片夹板夹锯条 相当于离合 不容易卡死不像普通锯片一样 一卡死就累  啥工具都要小心为上

网友:
当卡住时或摩擦力比较大时,主要是你没哪哪大的力量去同角磨机产生的扭力抗衡,结果只有脱手。脱手后果角磨机因扭力把手极速打到物体不可控制的角磨机随机飞出,这时就看运气了。人能即时后退到安全区就没事,刚好飞会人又刚好头子碰上人哪个位置就是图片上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了  来了不用吧  没法了  一直感觉危险 没买 今中午没忍住 买了个

有些店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送运费险的,你看下有的话就可以退了,也可以直接等快递到了拒签+退货

网友:
正确使用所有工具风险都是可控的,安全事故几乎全部来自于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不安装规定的防护装置,或者乱改。自己的问题不要把黑锅扣到工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木工论坛看看吧,角磨机上锯片纯粹是作死。

我见过老木匠这么用的,手很稳,反正我玩不来...

网友C:
我们一同事用电钻安装栏杆,在地上一个洞打下去,立即放烟花。整个片区停电。
地埋的10KV电缆,距离地面只有10cm不到。
同事运气好,刚换的新电钻,手柄什么的绝缘胶都还在,而且电缆只打到一根,导致和电缆铠装接地,整个电钻的头子都没有了。

电力的过来后直呼“命大,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同事用电钻安装栏杆,在地上一个洞打下去,立即放烟花。整个片区停电。
地埋的10KV电缆,距离地面只 ...

我感觉高压电直接下地了,人在地面上,跨步电压触电危险是有的,但是不太大。

不知道说错了没有?

网友:
严重赞同楼主。
严重赞同楼主。
严重赞同楼主。。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当然是出意外了。
我是把自己的左脚脚底板那一块切开了,当时使用的工具是4寸的木工锯片,加角磨机。
当时准备加工一个类似于暖瓶塞这样的下水塞,用于堵住那个泡澡木桶的下漏水口,。
我也没有台钳之类的工具固定那个小木块。当时就用左脚压着。
但是反向扭矩太大了,我(左脚)压不住,木头跑了,左脚开了一个长于10厘米的口子。好大一块。
吓死人了。在镇卫生所缝了十一二针。后来马上把那个木工锯片扔了。
伤口大约长了一个多月,才敢慢慢下地走路。拄着双拐,拄了一个多月。
去年11月时。
现在看到角磨机有些害怕,只敢用53V的交流输入电压工作,不敢用220了,那个切割一点铁也是。低压,低速,低功率,低扭矩。
输液,破伤风,还有什么不知道。

谢谢楼主。
楼主好心
楼主好心
楼主好心

同在卫生院,下午又碰到一个和我类似的。约60岁左右的大爷,是碰到了胳膊,听说他是用角磨机和木工锯片在锯一个废弃的床腿,以前的木头做的床,锯床,做柴火,。

网友:
角磨装这些真的是找死一万多转不是闹着玩的